圆柱凸轮四轴立式加工中心加工编程遇到困难

楼主(2010-01-15):
手头有个圆柱凸轮需要加工,最理想的设备只有四轴立加,但在编程时遇到了麻烦,图纸要求在凸轮轨迹转弯处用圆弧过渡,这需要X轴与四轴联动,并要求使用圆弧指令。身边缺少会编程的高手,请社区的朋友们帮忙解决下手头的困难。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圆弧、直线的四轴指令应该类似吧
# [0 I8 |; D5 V% b" MX——Y——Z——A——

网友(2011-05-10):
二楼的精解,但是凸轮加工也是一个计算过程,需要将计算问题解决了,凸轮编程不难,但是目前的CAM软件也只有在五轴可以做,但是四轴是可以完成的

网友:
可以在baidu上找一下"圆柱凸轮加工软件"视频就可以找到了.或去WWW.transnc.com上找一下

网友(2012-04-29):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圆柱凸轮4轴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