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CNC加工,表面有一圈一圈,倒底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0-01-15):
现象一: 铝合金6005-T5 ,CNC加工,表面有一圈一圈,倒底是怎么产生的?
现象二: 跳刀痕,如何可以得以改善?
谢谢。

网友:
现象1,可能是钻头时钻头排屑不好,铝屑刮得
现象2,是加工表面厚度太薄引起,建议换小直径更锋利的铣刀

网友:
看来版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现象1,可能是钻头时钻头排屑不好,铝屑刮得
现象2,是加工表面厚度太薄引起,建议换小直径更锋利的铣刀
引用 网友A:

同意!
在操作时多注意一下
让钳工多排屑
让铣工多看下刀,有无积屑瘤

网友:
现象1:铝屑绕在钻头上引起的
现象2:增加精铣看看能不能改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建议采用两刃键槽刀,硬质合金的刀做孔,如果孔的精度高可以再铰一下,高转速试一试

网友:
现象1,可能是钻头时钻头排屑不好,毛削拉的
现象2,刀具磨的不好/切削时加点冷却液

网友:
应该是铁销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