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有没有做易拉罐(铝罐)印刷的呢?

楼主(2010-01-15):
看本版好像都是纸质印刷比较多;
很少看到印铝罐的,六色及以上印机。

网友:
这个好象要特殊的机器吧。

楼主:
先印刷在胶布上,在印到罐上。

网友:
易拉罐上面的图案是平板印铁胶印机上印刷的,在做成易拉罐之前已经印制好了。呵呵。

金属印刷是指在确定好金属板或金属成型物的规格后,在其表面印刷上设计好的版面并上光的过程。金属罐的生产可以先印刷后加工成型,也可以先加工成型后实施印刷。因此,金属罐的印刷方式随印刷材料、罐体样式、承印物形状的不同有所差别。金属是非弹性材料,虽然在其表面进行了涂装,依然不能根本改善它与印版的充分接触性能,图像传递效果不好。为了提高油墨的转移性能,不管选择哪种印刷方式,都有一个共同原则,那就是直接与金属表面接触的印版或是间接印版应该具有柔弹性,以弥补刚性金属材料在印刷适性上的不足,从而保证油墨转移。为此,常用的金属印刷方式主要有平版胶印、凹版胶印、凸版胶印和丝网印刷等。平版印刷的胶印辊筒和丝网印刷的厚墨层有利于油墨的转移,而凹版和凸版都是硬质版材,不利于墨色转移,所以在印版滚筒和承印物之间加装一个橡皮滚筒,就可以解决油墨转移的问题。故而,称这类加装了橡胶滚筒的印刷方式为凹版胶印和凸版胶印。金属罐的印刷。金属成型后再印刷不具有绝对的适应性,而是只对形状规则、生产数量较大的金属罐才能进行。规则形状主要是指圆柱形的金属罐,如啤酒和饮料的易拉罐包装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与金属板印刷不同,金属罐印刷加工都是由自动生产线来完成的,其中涂布和印刷属于这一生产线中的组成部分,一般内涂布在成型前完成,而外涂布和印刷则是在成型后再进行。流水线生产一般都有较高的速度要求,因此多采用凸版(可以是金属凸版也可用柔性版)胶印的方式,印刷色数以4色机为标准机型。四色凸版胶印机的工作原理见图3。圆柱形金属罐通过星形轮的转动顺利输送到流水线;印版为凸版,滚筒有4个,可实现四色印刷;凸版上的油墨先转移到橡皮滚筒上,再由橡皮滚筒转移到金属罐的表面;印刷完成后,对罐的表面有一个上光处理,可以提高油墨的牢度并提高罐体表面的光泽度。通过图3装置,完成了金属罐的表面印刷及上光,输出的是成品金属罐。3)印后上光。不管是金属板印刷还是金属成型物印刷,    在印刷后对其表面加印一层罩光油的工艺,称为上光。通过上光能增加色彩的鲜亮度,提高金属表面光泽,增加墨膜强度,从而提高商品自身价值。上光的设备类似于涂布机(见图3),在金属印刷后,通过上光机组对金属罐表面涂布光油,因此,印后上光也工艺上也被称为后涂布。 上光常用的光油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机溶剂型罩光油,另一类是水性罩光油。前者从光亮、美观、牢固度上都能满足涂布的要求,但这类光油是以芳烃类作为主溶剂 J,挥发性强、易燃易爆、有一定毒性、环保性差,因此不适合在食品包装、药品包装、饮料包装上使用,应用受到较大的制约。而水性罩光油用水代替或部分代替有机溶剂,增加一定的助剂和连接料,使其除了具有罩光油的基本属性外,还具备清洁、无毒、环保、耐烘烤的特点。水性罩光油的使用,拓宽了金属印刷品的应用领域,加大了金属罐包装的开发潜力,创造了更多的商机,推动了金属印刷的发展。 金属印刷的承印物不同于纸张,金属自身的重量及厚度对印刷效率及印刷质量有一定的制约。因此,在设备的更新及设计上应该从供料、传递、自动控制等方面下工夫。(1)可采用磁性智能化叼牙传递装置,双倍径压印滚筒和传递滚筒,以延长叼牙交接时间,保证在高速度下精确传递印张,确保印张平稳通过;(2)设备中应当引入自动供料、全自动快速换版、快速换墨及墨辊自动离合、自动洗版、自动设定印张尺寸功能,以提高金属印刷设备的自动化程度;(3)采用印品质量控制和模块化开放式系统,自动设置并控制墨量和水量、正确调整印刷压力,实现周向、横向及对角线的套准调整,提高多色套准精度和稳定性。完成金属表面的印刷对于金属罐加工来说只是完成了工作的一半,印刷与罐成型在体现金属包装价值上同等重要。金属罐的形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具的样式、冲压设备自身的条件等,而目前国内乃至世界对金属罐成型设备的开发和使用也仅仅局限于圆柱体、立方体这两大罐形,主要应用于易拉罐、原料桶、食品盒等。偶尔有一些异形罐出现,往往也会因其应用面小,加工数量少,设计与加工成本偏高,限制了大规模生产。这种现象大大制约了罐形的多样性发展,使得不少产品由于金属罐形状的单一而不愿涉足金属包装。像糖果、巧克力、咖啡、装饰品、化妆品、珠宝等时尚类产品,其实是很适合金属包装的,以金属印刷的细腻配以金属盒造型的考究,与内容物无疑是一种绝妙搭配。但这类商品对包装盒的形状、外观、耐用性都要求很高,目前的金属盒种类难以适应该类产品的包装要求。鉴于此种情况,如果能设计出更多式样的金属罐,并有相应的成型加工设备与之匹配,从而开发出更多种类的金属罐,必将从根本上推动金属印刷的发展,使金属罐包装具有更大的市场前景。与一般的纸类包装和塑料类包装相比,金属罐具有保形性好、结实耐用、装饰性强的特点。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说,人们习惯于对外形不易被破坏的金属罐包装重复使用,像月饼盒、饰品盒等金属包装,就非常适合于做果盘、杂物盒等重复使用。旧物利用大大节省了资源,与当今所倡导的节约型社会的思路是吻合的。但这种金属罐的重复使用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使用内装产品时外面的金属包装要保持完好,作为金属包装企业,就要在加工金属罐时,考虑到这一问题。对于那些在使用时对包装有破坏的金属罐类产品,如易拉罐等,要尽可能地使用易回收加工的金属及环保型印刷油墨作为加工材料。一般来说,金属都具有可回收性,但是印刷对金属罐的回收利用带来了一定障碍。印刷所使用的涂料、油墨等,金属回收后必须通过高温、化学反应等专门的方法才能去除,这给金属再加工带来了困难。同时,在处理过程中,有些金属的耐受性能还不如涂布层,造成金属罐根本无回收价值。所以,要想提高金属罐的重复利用率,要在提高金属罐的重复使用性及回收加工性上做更多的努力。

楼主:
楼上说得不错,请问你是做制罐行业的吗?
通过油墨机把油墨传到印筒上,再通过印筒印在胶布上,然后才通过胶布和罐体接触印刷。
现在都是用水性光油。。。

网友(2011-04-05):
楼上说的很对 是做印刷行业的吗

网友(2012-01-05):
两片罐、三片罐有不同的印刷工艺。
铝罐(碳酸饮料易拉罐)是在罐身上印刷,马口铁罐(奶粉罐、非碳酸饮料易拉罐)是印好后制罐。

网友(2012-06-24):
聚升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欧洲技术专业生产易拉罐全自动六色印刷机设备(+86)1801860 0855

网友(2013-03-20):
how it is made?有一期是做这个的,去找一下

网友(2014-05-06):
现在彩印机都是八色的,机子比较复杂,精度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