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轮的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10-01-15):
我想问一下,最普通的那种四分槽轮  拨盘和槽轮他们的锁止弧表面是怎么处理的啊?哪位知道的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以前这是立铣上用回转工作台的活。
现在则方法众多,加工中心、线切割都行。

网友:
楼主问的是表面处理或者热处理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是,表面处理,如果放在数控铣上面做出来,装配时会不会有阻力过大的嫌疑。。。就是想问一下表面该怎么样个处理方法,或者有什么样的公差要求吗?   还请指点一下 谢谢了

楼主:
那位大哥知道的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