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体设计中如何调整圆和圆弧的平滑度?

楼主(2010-01-16):
请教各位前辈,在实体设计中如何调整圆和圆弧的平滑度。谢谢

楼主:
急!没有人看到此贴吗?还是不屑回答

网友:
先在选项零件中将曲面光顺数值调大,再做圆柱或曲面

网友(2010-03-16):
谢谢楼上的回答。不过,CAXA的实体显示平滑度不太好。重新生成速度好慢。尤其是有螺纹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