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不锈钢用什么键槽铣刀的好

楼主(2010-01-16):
RT铣不锈钢用什么键槽铣刀的好

网友:
这个我也在问,哈哈,不过有一条可以确定,铣刀要用不能太硬的

网友:
用硬的,和抗弯强度高的,国产的不怎么行,我们厂里面,用进口铣刀不容易断

网友:
用硬质合金的
我们试过用SKT也行

网友:
只能用进口的,国内的铣不1件就不行了。

网友:
谁说国产的不行,用好点的材料磨专门不锈钢用的刃形,涂好点的涂层

网友:
谁说国产的不行,用好点的材料磨专门不锈钢用的刃形,涂好点的涂层
引用 网友A:

我同意!!!
谁说国产的不行??

网友:
只能用进口的,国内的铣不1件就不行了。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也有好的,我们公司用SZG的铣刀,铣不锈钢效果好的很,其实进口的也不错,就是价太高了

网友:
可以试一试用高速刚铣刀,转速不要打的太高,冷却充分!

网友:
嗯,纯高速钢的刀具不怎么适合加工不锈钢,一般搞不锈钢要含铝,或是含钴的不锈钢才好搞,SZG铣刀好像是含铝铣刀吧

网友:
不锈钢的加工,社区已有详细介绍!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2309&page=1#pid842294

网友:
先说说不锈钢的牌号,

或者你感觉的你做的那个不锈钢的性能,

高速钢的刀具不适合做不锈钢的加工,除非是较易切削的不锈钢

网友:
我们用的就是SZG 含铝铣刀,加工不锈钢很好用,以前用的是高速钢的,效果真不怎么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