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搞一个简单的机械臂但有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16):
请大家看一下图。我想让电机A直接带动杆1转动,电机A与B通过同步轮和同步带连接,B处可以是齿轮或是凸轮或是其它机械传动件,C处也可以是齿轮或是凸轮或是其它传动件,现在问题就是怎么能让B带动C完成下图的动作。C通过杆2让D在水平面上做运动。请大家多多帮忙,如有不明白的请加本人QQ:249366689

网友:
我看如何保证电机座与A,D的滑行速比是关键!

网友:
应该就是X-Y运动吧,同时保证X轴和Y轴的运动即可完成圆的轨迹。
在设计坐标的时候不是传统的笛卡尔坐标,看你用什么控制卡,看下它关于坐标系、轴、电机的定义在自己简单设置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哦,可能是小弟没说明白,那个D是悬空的。

网友:
你的圆是在一个平面上吧,你就是想通过两杆来保证D的运动;
这样说吧,假设滑块是X轴,和它垂直的方向是Y轴,电机A滑块保证X轴的运动,其他的保证Y的运动,也是杆1和杆2来保证Y的运动。
通过设计两个电机的坐标即可保证。

网友:
我认为在电机座和D之间加一个滑动副就可以,因为电机座和D始终都在一个平面上,而你现在的图就是少一个让D悬挂固定位置的约束

楼主:
这种运动,谁可以用最简单方法实现。

网友:
如果只要满足画圆的话,一个X一个Y就可以了
具体还看具体需求

网友:
这种运动,谁可以用最简单方法实现。
引用 网友A:
还希望大虾及时关心下自己的帖子,和大家分享下你进展。

网友:
图中的机械手就可以完成D的悬空固定啊。控制X、Y轴的坐标就能完成上述功能。PLC控制可以完成

网友(2010-03-17):
简化成X,Y都正弦曲线的运动,貌似会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