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主轴高速轴承如何安装?

楼主(2010-01-16):
如题最近公司CNC主轴故障近检查为主轴轴承坏了。买回轴承安装好后,转速仅能上到6000转就声音异常轴承发热大。不知有没高手装过CNC高速轴承的经验,如何保证安装精度的。

网友:
轴承的安装和配对方式么有调节好  重新调试下  预紧力过大会导致轴承游戏缩小   引起轴承发热。具体原因与技术人员探讨下。详细可联系我  邮件  guangtaomy@163.com

网友:
小弟还在学校里头
就解决不了这种难题

楼主:
轴承是按配对安装的,轴承位置没有问题。
我遇到的主轴没见有预紧装置啊

楼主:
附主轴图讨论

网友:
你这种是甘油润滑还是喷油   如果是甘油可能是油脂加多了   喷油可能是轴承不好

楼主:
是NSK的专用高速油,我只是稍微加了一点油啊
轴承也是进口的NSK,只是安装是用加热装进去的,内孔是过盈配合。
不知有没影响

网友:
这种轴承买下时就应该是两个一对在一起包装的,厂家调配好的,你的是不是?轴承的精度和游隙符合高速运转的条件吗?一是买的轴承要和原轴承在精度和游隙必须一致,二是咨询一下轴承厂家

网友:
是不是安装时用力敲打了!

楼主:
我用的是4个一对上下各两个。
不知各位是怎么安装进去的

楼主:
重新拆下来轴承就坏了
现在重新购买轴承不知谁有这方面安装的经验啊。
讲讲大家分享下

网友:
高速CNC主轴可以自行更换轴承?
维修后精度还能保证吗?
动平衡不用检测确认吗?
我厂的主轴都是返厂修,自己修的没一个行的,装上后砂轮磨损超快.
找深圳一家专修主轴的铺子,试修了几个也是有好有坏.
期待高手指点,如何才能维修主轴并保证精度.

楼主:
有这方面的高手赐教吗
期待中。。。

网友:
我记得安装这轴承只能从主轴头的上方安装的,不知你的情况如何?

楼主:
见附图我是且只能从上往下安装,先安装最下端的两个轴承然后是图号19、20的轴承介止然后是上端两个轴承。

网友:
这个,熟练的钳工应该能装好.不就是6000嘛,我们的钳工时常要装36000的.热装是对的.关键是要干净,润滑脂不能过多,油雾润滑也不能过多,预紧不能过大,过了,必然温升很高.还有,换完以后要从新动平衡,有专门的仪器,是装在机床上后平衡的,你看到的那些孔就是平衡时打的.另外要逐步提速跑合,从低速开始,密切关注温度,温度是先升后降然后就稳定了.

楼主:
谢谢楼上。
我们安装要的转速要在15000以上,如何保证安装过程中的干净程度啊,
还有这个精密轴承如何装到过盈配合的轴上(不用敲击的方式)。我现在是用加热安装。
但是加油及保持清洁是个难题。
不知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网友:
以前也装过,你的车床轴承室松紧度咋样?我们使用电热炉烤了车床轴承室再装的

网友:
2套轴承中间的内圈隔套长度减少0.01~0.02mm

楼主:
2套轴承中间的内圈隔套长度减少0.01~0.02mm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样改起何作用
请指教

网友:
新轴承有一张表,上面是一对轴承内外圈的相差的尺寸,磨轴承中间的内圈隔套与它配搭,其实只要锁紧螺帽不要太紧,15000需要做动平衡.不做的话会有振动

网友:
看看轴是不是变型了,

楼主:
你们是热装的吗?热装温度是多少?轴承要加油吗?

网友:
是要热装。我们这里装主轴轴承时,用电磁炉加热,温度好像是70摄氏度,加热前,轴承已经加好润滑脂,进口的(德国)的,加热后,直接用手放正稍稍用力就装到位。

网友(2010-02-22):
轴承的间隙是否过小了

楼主:
我在分析可能是安装时有灰尘落到轴承内部了。手盘运转时某个部位总感觉有点卡(手感)。不只如何防止安装时粉尘落到轴承里去。思考中...

网友:
不应该是灰尘。是没装好或零部件有问题了。灰尘是会影响寿命但不至于有卡的手感。

网友(2010-04-30):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 谢谢!

网友:
晕,电主轴轴承怎么会是过硬配合呢

网友:
换轴承前后过盈量是否相似

网友(2010-06-07):
这种轴承是成对安装的,有难度。

网友:
24楼的兄弟说的可以借鉴,在加个动平衡
用手盘动,某个部位总是有点卡,说明是轴承端面安装配合部件有高点,轴承运转不舒服(轴承本身原因除外)

网友(2015-11-11):
轴承量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主轴图讨论

你这是钻攻机,日本发那科的小黄机?
先看主轴维修的精度,再看整体装配精度。
如果6000左右有响声,应该算主轴维修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