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搅拌机筒采用倾斜式好呢,还是采用直立式好?

楼主(2010-01-16):
水泥搅拌机筒采用倾斜式好呢,还是采用直立式好?据说,采用倾斜式,搅拌时很充分!谁有类似的经验!另,说明一下,搅拌轴垂直,桶口向上!

网友:
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
建筑工地上我见过的都是倾斜的

网友:
个人认为顷斜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第一顷斜时水泥浆与罐的接触面比直立时大,搅拌效率更高,第二易于出料,依靠螺旋片反转就可以出料。

网友:
水泥搅拌机筒采用倾斜式的优点:
1、加料、卸料方便。
2、在重力作用下物料向低处自流,节省动力。
3、清理、清洗方便。

网友:
直立式的只见过小型的搅拌机,大一点的一般都是倾斜的。

网友:
恩 同感
大多数水泥搅拌机都是倾斜的

网友(2010-11-01):
自落式搅拌机 很好 正转搅拌 反转出料

网友(2018-03-12):
很好,受用了

网友:
看到的基本都是斜着的 至于为什么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