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人机界面和PLC替代单轴控制器吗?

楼主(2010-01-16):
现在国内很多生产剪板机,折弯机的企业都使用埃斯顿的控制器,这类控制器的屏较小,使用时很不方便,请问可以用较大些的触摸屏和PLC替代这类单轴或两轴的伺服控制器吗。

埃斯顿E200-S的简介见附图。

网友:
了解了剪板机的工艺后才能决定,我认为只能做简易型的!

网友:
请大家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网友:
没用过这种这种数控系统,不了解,不过触摸屏+PLC应该可以实现你的功能,就是不知道你的参数指标是什么,还有就是成本是怎么考虑。

网友:
这个控制器应该可以用单片机完成,其就是可以预置N组程序,每组程序可依据要求在剪刀或折刀动作一次后控制挡尺更换位置,一般可预设25-100步。并有丝杆单向定位和挡尺自动退让功能。欢迎熟悉单片机的朋友深入讨论一下。

网友:
我也想做个剪板机自动送料器。

网友:
像数字冲床一样再剪板机前面加一个工作台,用两根直线导轨,一条滚珠丝杠,一台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加一套控制器(触摸屏+PLC),两个夹料夹子,就OK了。但是我不会选型,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不了解这种机器的情况,但是,如果仅仅只是控制电机,和驱动其他执行机构动作的话,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用过4轴的运动控制器,使用后才发现,原理和PLC的控制原理差不多,只不过功能要强大些,使用要方便些。但是,你的才单轴而已,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