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镀铬厚度的问题

楼主(2010-01-16):
厂里一些镀铬的零件由于镀层太厚,螺纹孔都拧不进去,严重影响装配。哪位高手知道关于镀铬厚度国家标准有怎样的规定?

网友A:
常见规格的螺纹最好不镀铬,这是基本知识。

自己学习下镀铬方面的知识

网友:
镀铬的厚度大约是14um

楼主:
常见规格的螺纹最好不镀铬,这是基本知识。

自己学习下镀铬方面的知识
引用 网友A:

一个零件难道可以光镀外表面而不镀螺纹孔吗?镀铬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
螺纹镀络的厚度要根据客户要求执行,一般的厚度应在5-15um左右

楼主:
关键是不要影响安装!!!

网友:
镀铬厚度是否有标准我不清楚,一般都是根据设备和镀铬工艺而定,在我们这里,比较可靠的厚度是0.1mm左右,再厚就容易剥落。

网友:
我们这图纸上一般是0.02~0.04!

网友:
电镀厚度一般是微米级别的,几个到十几个微米.
需要镀铬的螺纹,应该在其加工的时候预留电镀余量.

网友:
我们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但是若螺钉拧不进去的话,往往镀铬层会在短时间内起皮,这就要跟镀铬供应商协商,让他们适当掌握分寸

网友:
但是只是用于外观件,有公差要求的件不算在内哦

网友A:
一个零件难道可以光镀外表面而不镀螺纹孔吗?镀铬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引用 网友B:

可以镀完后,重新攻丝.

网友(2011-05-02):
要看你是镀装饰铬还是硬铬,一般装饰铬很薄,以微米计,不会影响螺纹装配。

网友:
我们是镀锌后再攻下螺纹 很麻烦

网友(2011-07-05):
学习了,非常感谢楼!

网友:
电镀厂可以对螺纹进行防镀处理

网友:
镀铬国家标准

网友C:
可以要求供应商在电镀前,把螺钉拧进螺纹孔,对螺纹孔进行保护。

网友(2011-08-04):
引用 网友C:
可以要求供应商在电镀前,把螺钉拧进螺纹孔,对螺纹孔进行保护。

在镀前需要预处理,在我厂的名称叫“遮蔽”,就是将不需要镀或喷油的地方遮盖起来。
当然了,遮盖的方式很多样,要根据实际情况来。
操作起来很简单,效果也不错。
完全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规格的螺纹最好不镀铬,这是基本知识。

自己学习下镀铬方面的知识

常规的是,但若被指定了的呢?
比如水星在将缸体和缸盖装配到一起时,就是要全镀了的,螺纹牙没有镀的,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