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VSO恒压变量泵无法正常启动---请教

楼主(2010-01-16):
我们单位的射芯机每天早晨都无法正常启动,一启动电机就跳闸。无奈只好把泵A10VSO71DFR/31R-PPA12N00的压力调的很低,等启动一段时间以后再把压力调上去。个人觉得好像泵负载启动,正常情况应该空载启动;或者泵卸压没卸掉,还是冬天天太冷,油的粘度太大。请高手指点。

网友:
很明显,是因为天冷的缘故,几个建议:
1.如果有加热器,提前一段时间投入使用;
2.没有加热器的话,可以将电机的热继电器稍微上调一点;
3.从长远来说,更换好的液压油乃为上策,楼主可以咨询下BP,SHELL等代理商;

网友:
换个大点的电机也能行

网友:
我们实验室同样型号的泵启动没问题呀,用的46号液压油,难道楼主在黑龙江 太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