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平面螺旋线渐开线画法

楼主(2010-01-16):
哪位大虾帮个忙:
这个图的螺旋线如何画出?
参数;
右旋,起始位置:45度, 终点2050度, 起点半径,7.25, 终点半径58.50,

能否在 Auto- cad 或者solidworks中画出?(本人只会这两个软件)

多谢

网友:
1、用jpg转cad。
2、锥弹簧建模,俯视投影。
3、AutoCAD下VBA编程实现。

网友:
CAD可以用函数曲线画,选极坐标方程,方程为f(x)=(58.5-7.25)/2050*x+(7.25-135*(58.5-7.25)/2050),步长取1,初值取135,终值取2185.画出来后做镜像可得下图:

楼主:
楼上高手,非常感谢,
能否告知如何操作?在那个菜单里? 恕本人愚笨

网友:
先汗一个,这个菜单是INTECAD里的,是在ACAD的基础上二次开发的。
俺们一直有这个,有加密狗的,是2002版的,但网上有破解的,用的还可以。
刚才在SW里看了看,俺用的2006专业版,里面可以画涡状线。就是你想要的这个。还请楼主在帮助里搜索“涡状线”便知如何生成。

网友:
SW可以实现。

网友:
SW还可以这样实现:
写好参数方程,

x=cos(t/180*3.14)*(4.75+t/360*9)
y=sin(t/180*3.14)*(4.75+t/360*9)
t=[135,2185],画了反旋的。

网友:
领教了,对渐开线老是迷惑

网友:
楼上,这个不是渐开线。

网友:
图里都是老阿的螺旋线.当然,和俺的ID没什么关系,俺的表达的意思是一种磨削缺陷而已.
不管什么名字,写出方程才是定局.

楼主:
多谢几位帮助回答。

网友:
謝謝大大無私的貢獻,小弟學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已经按照这个方法搞定了。
我solidworks用的不熟,因此不知道这些东西在什么地方。

网友(2011-07-21):
我的sw怎么没有方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