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鉴别运转中的轴承是好是坏的方法吗?

楼主(2010-01-16):
单位设备很多停一次产就检修几天一年总检修!对于轴承我们单位的百分之90用的都是skf的!一检修领导就让把设备拆开检查轴承,或者不管好坏就一个字,换!很费功夫而且总拆容易把好的都拆坏了!想问一下有什么办法好办法解决我们这的现状吗?我们这要是因为哪台设备原因,造成生产突然停车!每次损失最少20w!

网友:
我听别人说,只要轴承工作时不发出异响,轴承里的油是干净的,滑道没有划痕,这轴承都是好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你们领导好有魄力!国营企业吗?

网友:
振动测量可以作为检测方法之一吧?听说过但没试过

网友:
可咨询相关的厂家人员,可能会有专业的办法。

网友:
有综合测量系统,你可以上一套,包括温度、振动,冲击力等参数测量,有些是数学设定的,设定初始的‘好’,对某些特殊现象标定为‘坏’,在监控计算机就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
把那些停产损失和拆废的轴承钱用来养几个高手和添置一些必要的设备比什么都强.
上次有个家伙展示装备,俺只有流口水的份.
楼主既然用SKF的轴承,那你们都有什么辅助设备啊?

网友:
以前是拿一个螺丝刀听,听一下,说好,比机器厉害,现在是上传感器,坐在屏幕前看,都行,
以前在船上的机舱里看人家听主机的燃烧,心想,真NB!
现在没有曲线不敢开口了。

网友:
还是用螺丝刀的比较多方便

网友:
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设备坳

网友:
说说你的功能才知道是不是,
我玩的东西是装在系统上的
用工控机的

网友:
滚动轴承的使用寿命与其和轴、孔的配合,还有装、拆的方法都有密切的关系。
可以对拆下的轴承进行统计记录,解剖分析,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

网友:
有一种设备可以检测你运行的设备情况。不用停车就可以检测。

网友:
我以为:

轴承的质量好坏要在未使用之前,用我照片上的S0910和BVT测出其的噪音,振动值,判断其好坏,你要等到装在设备机器上了,再去判断它的好坏,岂不是太晚了吗?

网友:
装在系统上的更重要,可以随时检测

网友:
有一些检查诊断仪器,但都要借助人的经验来判断。如果没有可靠的仪器,主要是听声音和检查发热情况。

网友:
轴承在线监测仪

网友:
“Easy-check"轴承状态在线监测仪,它能够连续监测轴承的振动和温度,采用绿、黄、红三种指示灯方式显示轴承运行的状态,快速判断设备运行状态的优劣,便于及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确保设备的安全运行,避免事故的发生。“Easy-check”轴承状态在线监测仪技术特点:
1. 易于安装;“Easy-check”轴承状态在线监测仪外形尺寸为Ф97×76,重量260克,内置振动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采用5# 电池供电(使用一年), 可直接安装在轴承加油孔上,无需另行加工安装固定。
2. 使用简单;首次投用后自学习10分钟,即可长期对轴承运行状态进行连续监测,状态指示灯判断清晰、明确,绿灯指示正常,黄灯指示异常,红灯指示危险。
3. 持续可靠,性价比高;极大地降低监测成本,延长轴承寿命。

网友:
找厂家了解应该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