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廓倾斜偏差---请教

楼主(2010-01-16):
如果测量齿轮齿廓时,齿廓倾斜偏差测得为负值,那么,这种情况说明齿廓压力角小了还是大了,或者说明齿顶薄了还是厚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呢,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附上一个检测报告吧。
可能不同的检测设备的数据是不统一的。
我手头上的负值表示压力角变大,齿顶偏薄。

楼主:
你的是什么型号齿轮测量中心?

网友(2010-07-03):
楼主说得对,不同的测量仪器对此正负问题的定义可能存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