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m孔精度±0.0045,怎么加工?

楼主(2010-01-16):
8mm孔精度±0.0045,怎么加工?

网友:
你说的具体点,零件的形状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材质呢?光洁度呢?车和磨都可以达到要求的。说具体详细点。

网友:
最重要的材料没有提供。磨、激光都可以实现。5个微米还没到没有加工手段的时候。

网友:
深度多少,是否为深孔

网友:
此工件孔精度高,一般要采用研磨才能达到。但也要看图纸才能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附件有图,材料45#,光洁度6.3 ,  38mm深的穿孔,我们加工中心做的,怎么保证呢?

网友:
我想请教
你们准备咋测量?

网友:
如果要测量只机械方面是没办法测量的,需要借助光学仪器,那样代价应该很高吧?

网友:
9# wei01li14 没有什么难的啊。好点的塞规可以判定了,实在不行的话有气动内径测量仪或者内径千分尺都可以直接测量得到读数,不是很昂贵吧。

网友:
你好,我看此孔为定位销孔。还有一点表面6.3粗糙度和孔的精度不匹配,应该和设计沟通一下。上下零件共同钻铰加工即可。

网友:
加工中心先加工到下公差(Φ

网友:
加工中心先加工到下公差(Φ8-),再车一根Φ8-0.01的圆棒研磨,
用内径千分尺测量.

网友:
那个孔应该是定位销孔吧用8的铰刀可以加工吧

网友:
铰就可以啊,6级公差,不过粗糙度怎么才6.3?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光洁度应该是3.2,小日本的东西,我们现在在用铰刀加工。

网友:
光洁度这么差,精度却高,做什么用?

网友:
粗糙度6.3,精尺寸精度却那么高,有问题吧,个人觉得是这样。

网友:
这个精度要么找合适铰刀绞孔,在就是磨了,测量采用气动量仪,我们单位买的2W一台,不过6.3的粗糙度气动量仪也很难量准。

网友:
觉得尺寸精度和粗糙度有点不搭

网友:
空气量规可以测

关于加工我看位置不是那么的重要

最后可以珩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欧美的吧?那么贵?

网友:
MAPAL单刃铰刀很容易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