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28TE转速提不上去---请教

楼主(2010-01-16):
今天面板被按了删除和复位键后,里面参数全部没有了,刀补也归零了。然后主轴转不起来,程序原本编写的S代码转速不能用,说是非法参数。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怎么解决?很急的。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高手呢?急救啊

网友:
重新初始化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重新初始化啊?具体说说好吗?

楼主:
谁能帮帮忙啊。

楼主:
没有高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重新初始化啊?具体说说好吗?
引用 网友B:

高手不出现,我道听途说一下。
初始化:同时按住//和数字键9,先放开//键,稍后再放开数字键9,系统就完成了初始化。

网友:
广数928TE有两种转速设定:一种是多速电机控制方式如S01、S02、S03等;一种是变频模拟量输出如S800、S1200等,在参数里重新设定即可。

网友(2011-03-13):
应该是系统里面的参数全都被你删掉了,看看有没有地方复制参数,参数从新导入下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