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点焊——请教

楼主(2010-01-16):
材料牌号F21,
厚度:2.5+2.5,
表面阳极化金黄色。
需要用什么样的点焊机?焊接参数怎样?
本单位用的是DN200型电阻焊机,应该够了,但就是焊不住。请教各位大侠,谢谢了。

楼主: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教!!

网友:
用搅拌摩擦焊试试

楼主:
搅拌摩擦焊?不懂。

楼主:
呵呵,遇到个高人,教了我一下,问题解决了!!谁还需要这方面的技术,找我。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件你们是怎么焊的!
因为我感觉DN100的床子就能焊了,
但是还是有些想不通

网友:
我的邮箱
douxk@163.com

楼主:
用大电流,短时间,合适的电极间距(这很关键哦,间距要大于一个材料厚度而小于两个材料厚度)。

网友:
“间距要大于一个材料厚度而小于两个材料厚度”
那怎么把两个放进电极间进行焊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间距要大于一个材料厚度而小于两个材料厚度”
那怎么把两个放进电极间进行焊接???

网友:
表面氧化了,焊接起来好像有点问题!

楼主:
是指电极空下来时的距离7 q5 [' z1 a( f# _# i
10# douxk

网友:
看过别人搞铝合金的不  就那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