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铜棒材冲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16):
考虑产品的工艺可行性,请前辈指教。
在10mm白铜棒材冲压上能直接冲压出下图案吗?加工120件每件加工成本多少?有其他更好的工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回复!看来冲压加工有一定困难

网友:
可以直接冲压,但要估算成本,量小可考虑直接雕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压铸的摸具成本在2万,冲压成本也小不了,生产120件,看来直接雕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