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的挖掘机维修保养技术方法!!!

楼主(2010-01-16):
最实用的挖掘机维修保养技术方法
   对挖掘机实行定期维护保养的目的是,减少机器的故障,延长机器使用寿命;缩短机器的停机时间;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作业成本。只要管理好燃油、润滑油、水和空气,就可减少70%的故障。事实上,70%左右的故障是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
  1、燃油的管理

  要根据不同的环境温度选用不同牌号的柴油;柴油不能混入杂质、灰土与水,否则将使燃油泵过早磨损;劣质燃油中的石蜡与硫的含量高,会对发动机产生损害;每日作业完后燃油箱要加满燃油,防止油箱内壁产生水滴;每日作业前打开燃油箱底的放水阀放水;在发动机燃料用尽或更换滤芯后,须排尽管路中的空气。 最低环境温度 0℃ -10℃ -20℃ -30℃ 柴油牌号 0# -10# -20# -35# .

  2、其它用油的管理

   其他用油包括发动机油、液压油、齿轮油等;不同牌号和不同等级的用油不能混且;不同品种挖掘机用油在生产过程中添加的起化学作用或物理作用的添加剂不同;要保证用油清洁,防止杂物(水、粉尘、颗粒等)混入;根据环境温度和用途选用油的标号。环境温度高,应选用粘度大的机油,环境温度低应选用粘度小的用油;齿轮油的粘度相对较大,以适应较大的传动负载,液压油的粘度相对较小,以减少液体流动阻力。 表2 挖掘机用油的选择 容器 外界温度℃ 油液种类 更换周期h 更换量L 发动机油底壳 -35-20 CD SAE 5W-30 250 24 -20-10 CD SAE 10W -20-40 CD SAE 10W-30 -15-50 CD SAE 15W-40 0-40 CD SAE 30 回转机构箱 -20-40 CD SAE 30 1000 5.5 减振器壳体 CD SAE 30 6.8 液压油箱 CD SAE 10W 5000 PC200型:239 PC220型:246 CD SAE 10W-30 CD SAE 15W-40 终传动 CD SAE90 1000 5.4

  3、润滑油脂管理

   采用润滑油(黄油)可以减少运动表面的磨损,防止出现噪声。润滑脂存放保管时,不能混入灰尘、砂粒、水及其它杂质;推荐选用锂基型润滑脂G2-L1,抗磨性能好,适用重载工况;加注时,要尽量将旧油全部挤出并擦干净,防止沙土粘附。

   4、滤芯的保养

   滤芯起到过滤油路或气路中杂质的作用,阻止其侵入系统内部而造成故障;各种滤芯要按照(操作保养手册)的要求定期更换;更换滤芯时,应检查是否有金属附在旧滤芯上,如发现有金属颗粒奕及时诊断和采取改善措施;使用符合机器规定的纯正滤芯。伪劣滤芯的过滤能力较差,其过滤层的面各人和材料质量都不符合要求,会严重影响机器的正常使用。

   5、定期保养的内容

   ①新机工作250H后就应更换燃油滤芯和附加燃油滤芯;检查发动机气门的间隙。

   ②日常保养;检查、清洗或更换空气滤芯;清洗冷却系统内部;检查和拧紧履带板螺栓;检查和调节履带反张紧度;检查进气加热器;更换斗齿;调节铲斗间隙;检查前窗清洗液液面;检查、调节空调;清洗驾驶室内地板;更换破碎器滤芯(选配件)。清洗冷却系统内部时,待发动机充分冷却后,缓慢拧松注水口盖,释放水箱内部压力,然后才能放水;不要在发动机工作时进行清洗工作,高速旋转的风扇会造成危险;当清洁或更换冷却液时,应将机器停放在水平地面上。

 ③启动发动机前的检查项目。检查冷却液的液面位置高度(加水);检查发动机机油油位,加机油;检查燃油油位(加燃油);检查液压油油位(加液压油);检查空气滤芯是否堵塞;检查电线;检查喇叭是否正常;检查铲斗的润滑;检查油水分离器中的水和沉淀物。

   ④每100保养项目。动臂缸缸头销轴;动臂脚销;动臂缸缸杆端;斗杆缸缸头销轴;动臂、斗杆连接销;斗杆缸缸杆端;铲斗缸缸头销轴;半杆连杆连接销;斗杆、铲斗缸缸杆端;铲斗缸缸头销轴;斗杆连杆连接销;检查回转机构箱内的油位(加机油);从燃油箱中排出水和沉淀物。

   ⑤每250H保养项目。检查终传动箱内的油位(加齿轮油);检查蓄电池电解液;更换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油,更换发动机滤芯;润滑回转支承(2处);检查风扇皮带的张紧度,并检查空调压缩机皮带的张紧度,并作调整。

   ⑥每500h保养项目。同时进行每100和250H保养项目;更换燃油滤芯;检查回转小齿轮润滑脂的高度(加润滑脂);检查和清洗散热器散热片、油冷却器散热片和冷疑器散热片;更换液压油滤芯;更换终传动箱内的油(仅首次在500h时进行,以后1000h一次);清洗空调器系统内部和外部的空气滤芯;更换液压油通气口滤芯。

   ⑦每1000h保养项目。同时进行每100、250和500h保养项目;更换回转机构箱内的油;检查减振器壳体的油位(回机油);检查涡轮增压器的所有紧固件;检查涡轮增压器转子的游隙;发电机皮带张紧度的检查及更换;更换防腐蚀滤芯;更换终传动箱内的油。

   ⑧每2000h保养项目。先完成每100、250、500和1000h的保养项目;清洗液压油箱滤网;清洗、检查涡轮增压器;检查发电机、启动电机;检查发动机气门间隙(并调整);检查减振器。

   ⑨4000h以上的保养。每4000h增加对水泵的检查;每5000h增加更换液压油的项目。

   ⑩长期存放。机器长期存放时,为防止液压缸活塞杆生锈,应把工作装置着地放置;整机洗净并干燥后存放在室内干燥的环境中;如条件上所限只能在室外存放时,应把机器停放在排水良好的水泥地面上;存放前加满燃油箱,润滑各部位,更换液压油和机油,液压缸活塞杆外露的金属表面涂一薄层黄油,拆下蓄电池的负极接线端子,或将蓄电池卸下单独存放;根据最低环境温度在冷却水中加入适当比例的防冻液;每月启动发动机一次并操作机器,以便润滑各运动部件,同时给蓄电池充电;打开空调制冷运转5-10min。

网友:
资料不错,下了,谢谢楼主!

网友:
真的很好,谢谢了。

网友:
的确实用,挖掘机使用维修人员必读。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