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设计一个比例三通减压阀---请教

楼主(2010-01-17):
朋友们好,最近在设计一个比例三通减压阀,用来控制主流量阀阀芯,相当于一个阀控缸系统,而且流量阀是用在起重车上的,比例电磁铁部分没问题,就是不知道阀芯是正开口好还是负开口好,下边图中 bucher的接近零开口,我的结构和这个图类似,请各位好朋友不吝赐教. f  M* f3 W7 d: H

楼主:
我自己觉的正开口是双边控制响应快但是超调大,而负开口有极限环震荡但是稳

楼主:
2是进油口,3是回油口,1是控制压力出口

网友:
实际工作时候这类阀都是设计成微量的正开口形式的

网友(2015-01-12):
我们设计的是直接作用式的三通减压阀,阀芯开口形式是正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