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牙,用了很多方法去攻都解决不了!

楼主(2010-01-17):
直径12mm,长20mm的两条轴,以M6的内螺纹和M6的外螺纹长为6mm连接在一起,可接在一起后的同心度偏差在0.05mm以上,后来经过检测发现是牙攻歪了。可是用了很多方法去攻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请大家帮我想想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网友:
有啊。找两根比12大的棒,配合好螺纹以后旋上。然后在车床上车一下或者无心磨上磨下,干到12毫米,这样你的同心度不就保证了么?做事别光注意一个方面,多向思考一下。

网友:
同心度偏差在0.05mm   够好的了 真的

网友:
是平行的0.05 还是有角度的偏差?

网友:
同心度0.05真的算不错了,螺纹最好车出来

网友:
这个连接应该增加定位基准。在螺纹外面加工7毫米直径圆柱面,外圆,端面及内孔要精确配合。这样才能保证两轴同心。

网友:
一楼说得不错赞

网友:
拿一个好的3爪卡盘 固定在钻床的工作台上  找正中心  固定工作台和钻床臂  可以能保证   只是个人意见 !~!~!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同心度在0.05我认为够好了
还要更好的话
买12.5的棒料
成品后你磨也可,车也可

网友:
两根轴车外径留余量,车对端面,钻攻M6螺孔穿,因为是一刀下的,保证螺孔与端面垂直;再车一个工装,带M6螺纹的,不要拿下来,两根轴旋上去,注意垂直的端面相对,再车对外圆,OK了。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改设计,加定位

网友:
你的攻牙的平台是不是在0。05MM以内呀

网友:
螺纹只能起到连结的作用,要想定位精确度高,还是车台阶轴、孔配合要好。

网友:
10楼的方案不错,学习了

网友:
用6#和12#的方法吧,只要没有其他定位,加工好了也是白扯,一受力同轴度就变了。

网友:
10/11楼的方法是错误的。这一点我可以肯定,组装后如果不在拆分的话,我建议用2楼的主意,将精力放在设备上,不如提高加工方法。

网友:
"有啊。找两根比12大的棒,配合好螺纹以后旋上。然后在车床上车一下或者无心磨上磨下,干到12毫米,这样你的同心度不就保证了么?做事别光注意一个方面,多向思考一下。"同意sjkabc 社友说的方法,很实用

楼主:
多谢各位提出宝贵的意见,我知道如果一刀连牙车出来百分百是没问题的。但成本过高!如果先车好一个再接上车一个、或留量然后一起磨好,当然可以!但最大的至命伤就是不能通配!

楼主:
经过综合的考虑也许只有更改设计了!谢谢大家!

网友:
几种方法都可以的啊!
找精密一点的机台最标准或留余量的方法比较简单

网友:
请教下内外螺纹联接后同心度偏差0.05mm是怎么检验出来的?

网友:
做个标准的M6芯棒做夹具,磨皆可

网友:
不知可不可以加一个台阶做导向
正1S 和负1S 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同意10#说的

网友:
我赞同二楼朋友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