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设备怎么维修--个人经验谈

楼主(2010-01-17):
修过N个液压设备了,每个人对设备的维修都有自己独到的地方,每个人的方法也不大一样,那么我就我个人的维修经验向大家讲解一下,希望和大家共同学习,也希望高手给予指点。
     一:维修液压设备,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于自己没有见过的设备,可想而知,我们需要读图,理解,分析油路的走向、作用、压力分配等等,这时,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去分析,我想就是瞎猜瞎修了。我们要熟悉液压原理,液压符号等所有的理论知识,如果你在上课的时候没有好好听讲,下课后也没有好好的复习自习,当你遇到这种液压设备故障后一定会抓耳挠腮,恨当初没有好好学习了。
     二:动手能力。我们在修液压设备时,需要拆装各类的阀体,良好的动手能力是不可少的,试想,你拆下来一个阀体,修一次少点东西,再修,又少点东西,修来修去,这设备恐怕就一点都不能动了,所有要熟知机械知识,安装知识。
     三:经验。这个东西只能在维修时总结,不是我告诉你你就能会的,要在工作中自己作总结,自己动手动脑去总结。这里我介绍一点我的维修经验。液压设备维修看哪里?1:看压力,压力是不是正常,有没有波动,有没有什么故障特点,是分析的要素,一台液压设备没有压力就说明一定有问题,因为我们用的就是液压系统的压力。2:看回油,在修液压系统时,我们不像修家电似的可以测各线路的电压电流,因为是闭路的,我们看不到也无法摸到,进油只有一个,但回油却有很多个(我说的是一般的情况下)!各回油管,哪个在什么时候该有,在什么时候不该有,这就又需要进行理论的分析了,看回油是最简单直接判断问题的方法。
     四:多会。我们搞设备维修的人一定要是多面手,机械、液压、电路要都能修,因液压系统和电路关系紧密,会修液压不会电路有的时候还是不能胜任的,所以有时间就要多学一点,这样才能多会。人嘛,活到老学到老。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吧,有时间再和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版主说的好,和我的想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网友(2010-07-23):
没有东西给我修 呵呵 我也想挑战

网友:
四:多会。我们搞设备维修的人一定要是多面手,机械、液压、电路要都能修,因液压系统和电路关系紧密,会修液压不会电路有的时候还是不能胜任的,所以有时间就要多学一点,这样才能多会。
楼主言之有理,现在的走势机电一体化,不会电路也还是有点吃不开的。现在的阀好多还是电磁阀咯

网友:
还要知道该机床的工作原理以及各动作执行过程。本工序的工艺流程。

网友(点评):
修过一台油压机,快速下降后顺序阀不动作,就不能加压。把顺序阀工艺螺孔全卸掉,开泵冲洗后再装上就好了。完了对甲方说要过滤油

网友(2010-08-31):
受教了,很不错的心得!!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哥,能和小弟讲讲机床液压系统的自动润滑吗?小弟最近在学校听老师讲得云里雾里的......
液压系统怎么和导轨、丝杠那些连接啊?谢谢~

网友(点评):
有油管连接到相应的位置。跟导轨配合的面上有油槽,油通过油管、油头以及铸铁里面的通孔供到油槽,往外渗漏成一层油。丝杠丝母座上有链接油管的油头。其实很简单,去机床厂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专门分配润滑用的阀呀,这个还有什么弄不清的

网友:
精湛!液压系统我接触的还比较少,学习了~

网友(2010-09-30):
要多向楼主学习些机床维修的知识啊。

网友:
我的液压系统检修方法,机电故障分辨,供参考
系统压力正常,执行元件不动作。
给动作指令(通电),检查该执行元件的控制阀(电磁阀)
1。看→指示灯是否亮;2。感→电磁阀的电磁力;3。推→阀芯;4。摸→油箱内回油口
1,2 项问题,属电气故障。3,4 项问题,属机械故障。根据相应问题对症处理

网友:
赞下,受教了。。。。。。

网友(2011-06-27):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辛苦了,顶。

网友:
刚接触,学习中。。。www.china-can.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主,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数控车床的液压卡盘,不能松开了,可以考虑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昨天去找喜欢的女孩玩,他的车床卡盘松不开了。当时也没怎么考虑。
事情是这样的。卡盘松不开,工件拿不下来。之前有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把工件砸出来了。时间不长又出现这个问题。我去的时候卡盘是夹紧状态。踩那个开关的时候,松开没有一点动作,踩夹紧的时候能听到声音。当时也没怎么仔细考虑便走了。
回来想了一下!1是不是卡盘里面进杂物了。2阀不灵敏或者堵塞
不知道我的思路对吗?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数控车床的液压卡盘,不能松开了,可以考虑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昨天去找喜欢的女孩玩,他的车床卡盘松不开了。当时也没怎么考虑。
事情是这样的。卡盘松不开,工件拿不下来。之前有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把工件砸出来了。时间不长又出现这个问题。我去的时候卡盘是夹紧状态。踩那个开关的时候,松开没有一点动作,踩夹紧的时候能听到声音。当时也没怎么仔细考虑便走了。
回来想了一下!1是不是卡盘里面进杂物了。2阀不灵敏或者堵塞
不知道我的思路对吗?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的很有道理,但需要去动手去证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的很有道理,但需要去动手去证实。

但是那不是我操作的设备,而且我也不是机修人员啊!我只是想掌握这技术!等我遇到这些问题可以自己去解决!那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网友:
我是搞电的,很多液压图纸看的不是很懂,维修起来有点麻烦,怎么才能快速掌握

网友:
很难得分享楼主的经验,够厉害8 f$ j1 Q/ V: W. `) [
请教楼主;外磨(m131)或其他通用磨床,两个导轨(平行导轨和微型导轨)润滑油的大小,是由阀体上的两个调节螺钉分别控制的,就是在这个阀体上有个小销钉,当起动液压时销钉会弹出来(此时用手是可以压下去的,松手又弹回来了),液压停止销钉又弹进去了,这个销钉起什么作用的?以前有点印象好像是在导轨油路不畅时,压下销钉可以加强润滑油路的压力,让油路畅通,请问楼主是这样吗

网友:
看来什么东西都要学啊,搞机械的就是要学的全才行啊。。。呵呵!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发财!

网友(2012-03-07):
活到老学到老,你说的太对了

网友(2015-10-06):
受教了,学习了,不错

网友:
说的很全面啊,支持一个

网友:
现在多机电一体化,电路确实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