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Z直线轴承标准

楼主(2010-01-17):
(图片)

网友:
这种轴承又叫密珠轴承,是精密主轴设计时才能用到的,一般情况可以使主轴回转精度达到0.001mm左右。保持架上的孔的分布有角度规律,这种结构适合低转速高精度主轴,具有高刚性和误差均化的作用,一般轴和轴套是对研出来的,加工精度要求比较高。密珠轴承的承载能力取决于滚珠与内、外圈接触允许的塑性变形量大小。

网友(2010-08-12):
很想了解这个轴承,不知道有没有更多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