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加工的价格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17):
假设我加工一个m=8  齿数是30  和m=8  齿数是36   他们的价格相差多少 ? 他们的价格相差是根据齿的多少来计算的吗?

网友:
这个不一定,根据材质,精度,数量等决定。还要看在哪加工,有时价格差很多。

网友:
一般根据齿轮所要求的使用性能来如何达到这种性能的加工过程。如:加工精度,表面硬度,材料,热处理工艺性等,还有就十齿轮本身的齿数,生成批量及工艺规程的制定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加工成本.

网友:
没说什么材质,厚度。还有需要的硬度。没办法计算啊。我就是生产齿轮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QQ418921879

网友:
滚齿加工的价格是根据加工时间来决定的。m=8  齿数是30  和m=8  齿数是36   如何其它参数相同,价格相同。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只要时间相差不多  价格是一样的   或者是调机比较麻烦的,可能价格高一点

楼主:
我的材料是45  厚度85

网友:
一般来说加工的材质及精度、齿数的要求及技术难度同时来决定的

网友:
如果你量足够大,大概可以用这个最便宜的齿轮加工系数约莫一下滚齿的价格:

 1M一齿,1MM厚度大约是0.1圆8M30齿就是24块,你自己乘齿轮厚度吧

 8# libo718

网友:
我也很想了解齿轮价格的计算方法,估一下齿轮价格。
材料费倒是很好算。
如果齿轮的精度等级为8级到9级,不需要磨齿,也不需要热处理。知道齿数,模数,齿厚,只是考虑滚齿的价格,有没有一个大概有计算滚齿价格的方法,能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