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液压站安装在龙门机床横梁上,如何考虑隔振问题?

楼主(2010-01-17):
定梁龙门移动式加工中心,门宽4500,主轴端面距工作台最大距离1800;液压站、主轴冷却水箱和电柜固定在横梁顶部。
我认为这种设计不好,因为液压站既是振源,又是热源,将它放在横梁上对机床精度不利。
但怎样放置更好,如何减小液压站振动和发热对机床精度的影响,请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
如果结构限制只能将液压站置顶,如何设计减振装置?

网友:
我没有这方面的设计经验,仅谈谈我的一点初步思路。
首先电机要加减震垫,然后油箱与安装面间加云母板及橡胶减震垫。

网友:
谈谈对减震的简单认识,
减震方式分被动减震,主动减震及所谓的半主动减震。
被动减震最为常见,及常用的橡胶减震垫,空气弹簧,橡胶金属复合的常频率减震器等,其中一般空气弹簧的固有频率最低,能达到2-3Hz。
主动减震复杂多了,针对具体外界干扰,系统能产生相反的力或位移来抵消,一般是闭环控制。其能隔掉很低的频率,衰减效率也高,当然价钱也很高。楼主场合应该用不上。

还是先考虑被动方式吧,应该能满足要求了,如果选空气弹簧的话可以看看Newport的SLM是否合适...

网友:
很多大型的龙门加工中心的液压站都是放在横梁上的。具体怎么搞的真没关注过。

网友:
1  液压站的液压油泵选低噪声,低振动的叶片泵。如BOSCH,VPV16系列。
2  驱动电机,安装板,油箱安装腿等处使用可精确过滤并调整振动频率的弹性垫块。
3  液压站箱体采用双层防震结构,夹层填充泡沫防震填充物。

网友:
你考虑的太多了  放心的放吧 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从没考虑过如此问题,值得研究

网友:
怎么说呢,因该说没有什么影响,你想想像这种龙门结构的,整体龙门架的重量,吸收这么点震动应该是错错有余的啊

楼主:
您能举几个例子吗?比如您做过的产品的例子 6# 独孤狼

楼主:
主要是没有这样的经验,更谈不上定量分析,不知道振动的影响到底有多少。我现在只有一些从手册上得来的概念性的认识,就是减振的问题是必须认真考虑的 8# youdai36

网友:
我今天特意去看了我们的龙门加工中心。拍了几张图片。就我个人的观测,用稍微好点的液压油泵和电机其振动是很小的,我上去用手摸了下振动很轻微。液压油泵还不是BOSCH这样一流的产品。再一个是液压站靠边安置,这样振动很被吸收很多,对横梁的影响小。而电器柜均匀分布。说不定装了这么多东西加重了横梁重量反而使其稳定性更好呢。呵呵,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接着上图:

网友:
呵呵,发了这么多张照片,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非常感谢,很佩服这种认真的精神 13# iamqius

楼主:
从图片5,用的是带有波纹的橡胶减震垫,机械设计手册中就有介绍。 11# iamqius

楼主:
另外,从图片7、9,可以看到支架与横梁的联结部位很厚,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呵呵,我也不清楚。我就只能帮你拍拍照片了。我感觉是为了减少接触面而设置的凸台。方便加工?

网友(2010-02-23):
iamqius真好,向您学习!

网友(2010-07-24):
真是太感激 谢谢啊 那么多照片

网友(2010-10-27):
恩  学习了一下,不过我们公司的门动式的龙门液压站,油冷机,电柜箱等也都是放在横梁上的,不过到时没注意有没有减震装置或者垫有减震材料!明天上班看看~~~不过任然觉得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网友:
我看过我们厂的门动式龙门机床,看到了液压站,油冷机和电箱的确在横梁上,不多液压站下的确没有垫写减震的材料!!

网友:
我见过的都是放在横梁上面,你可以采取减震措施,比如橡胶垫就行。你可以具体分析下,到底对精度的影响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