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泵在工作的时候噪音很大,是哪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0-01-17):
请教一下各位大哥,气泵在工作的时候噪音很大,这主要是哪方面的问题呀?该如何解决呢?请赐教小弟一下吧。。谢谢!!!

网友:
可能是润滑有问题吧。用好点的润滑油。

网友(2010-04-21):
消声器堵塞或密封损坏漏气摩擦

网友:
检查一下轴承和气阀的磨损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