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前窗玻璃能起到减速效果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0-01-17):
就是夹的那层膜吗?

网友:
应该是空气动力学的缘故吧!!可以从受力分析上进行理论化解释!

网友:
错觉!人的感观被骗的结果!

网友:
牛顿三定律可以解释~~~

网友:
“减速玻璃”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减速玻璃”。其实汽车前挡风玻璃应该叫“车用安全玻璃”,它实际上是一种夹层玻璃,是由两层钢化玻璃中间夹一层PVB胶片制成,这种玻璃受外力损坏时,玻璃碎片仍然粘在胶片上,而不会飞出给车上乘员造成二次伤害。高质量的前挡风玻璃具有良好的光学性能,透光率好,没有光畸变等,能非常真实的反应外面的景物形态与运转状态,视觉非常清晰,跟没有玻璃的视觉效果一样,加上夹层技术还具有一定的隔热、柔和光线的效果,使人的感觉更舒服。既然没有减速玻璃,那么为什么开不同的车会有不同的速度感呢?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释:
   (1)视觉误差。人们判断运动知觉的变量不是线速度,而是角速度(视角度/秒)。一个点状物以相同速.....
                摘自百度。

网友:
减速,前窗玻璃,楼主莫开玩笑啊

网友:
补全5楼的解答:
但是开不同的车确实有不同的速度感,既然没有减速玻璃,那么为什么开不同的车会有不同的速度感呢?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释:
  (1)视觉误差。人们判断运动知觉的变量不是线速度,而是角速度(视角度/秒)。一个点状物若沿着眼睛视线向你的眼睛运动,此时的视角为0°(当然,人有两只眼睛,不可能与两只眼睛都为0,实际上是接近0),即角速度为0,你几乎感觉不到它在运动;而当运动方向与眼睛视线垂直时,角速度就最大,就能感觉到很快的运动速度;角速度的大小还与距离相关,距离越远,角速度显然越小,距离越近,角速度越大。由此可见,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观看相同运动速度的物体,会有截然不同的速度感!这就是视觉误差。开不同的车会有不同的视野,也会产生不同的速度感。比如小汽车与公交车,由于公交车都是平头,前挡玻璃几乎是垂直的,驾驶员可以看到离车头很近的路面,即可以看到较近的参照物,角度也大,角速度就大,自然就感觉快(如果在车地板上开一个洞,让你垂直地看下去,你更会大吃一惊!)。而小车就不一样了,小车不仅有较长的车头,为了美观和减小风阻,前挡玻璃都是倾斜安装的,而且斜度还较大,座位就比较靠后,这样人离车头的距离就远了;同时小车的座位又很低,这样你的视线就只能以比较平的角度看车头前的路面了,你所能看到的路面与你所坐的位置有了很大的一段水平距离(车头前方还有一段较长路面被车头挡住看不到了),能看到的最近参照物较远,角度也小,角速度就会小很多,你感觉就慢得多了!这就是“减速”的主要原因!而且越是高档小车,车头部分就越长、前挡玻璃的倾斜度也越大,驾驶员离车头的距离就越远,这种“减速”效果就越明显。其实,我们生活的地球就是一个高速运动的天体,其平均公转线速度达到约30Km/S!还有什么车能比?可是我们能感觉到吗?不能啊,为什么?难道是我们的地球也装上了“减速玻璃”?非也!就是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参照物(如太阳)太远太远,角速度很小,平均每天不到1°,这么慢的角速度人几乎就不能分辨,从而产生了“慢”的错觉!
  (2)车的平稳性。同样的车,在路面质量很差的乡村道路上开40km的时速就会感觉很快。因为此时除了车辆的前进运动外,还叠加了许多因车辆颠簸而造成的不规则的晃动,使人的眼睛捕捉外面的景物变得困难,给你的感觉就是“快”;而到了平坦的高速公路,那种不规则的晃动就基本上消失了,即使开100km的时速也觉得很慢。可见车辆行驶越平稳就越有慢的感觉。高档车毫无疑问有更好的减震效果,行驶起来更加平稳,感觉也就不那么快了。
  (3)玻璃的质量。前面说了,好的玻璃要跟没有玻璃一样的感觉,这样看外面的景物就不会有形变,感觉就舒服。如果玻璃质量不好,光畸变严重,透过玻璃看外面的景物就会产生变形,给运动物体叠加了一种由于变形而产生的恍惚,俗称“晃眼”,这样就容易使驾驶员视觉疲劳,给你快的感觉。
       此外,汽车的操控性能也对驾驶员的速度感有影响。操控性越好的车,开起来越自然不觉得快。
       现在还有很多铁杆的“减速玻璃”迷,为了证实“减速玻璃”的存在,搬出凹透镜、凸透镜的原理来解释。果真如此吗?
      先说说凹透镜。凹透镜的确可以形成比实际物体远、小的虚像,焦距越小越明显。但你想一想:汽车玻璃那么大,而玻璃边缘才多厚?中间总还要有一点厚度吧,那即使是凹透镜,其焦距也是很大很大的,即接近与平玻璃,有什么实际意义吗?那还不如戴一副近视镜呢,你戴一副近视镜看看能感觉到“减速”吗?其实,汽车前挡玻璃各处的厚度是完全相等的,这是国家标准严格规定的,汽车前挡安全玻璃的厚度误差值不得超过正负2n,如果中间薄与四周那绝对是不合格产品!你不妨去汽修厂找几块损坏的汽车前玻璃实际测量下中间与四周的厚度看看有没有区别。
    再说说凸透镜。由凸透镜的成像原理可知,不同的物距和像距会有完全不同成像,或实像、或虚像、或正立、或倒立、或不能成像,可知凸透镜是绝对不能用作汽车玻璃的!你不妨戴一副老花眼镜(就是凸透镜)看看远方会是什么结果?还能看得清吗?

网友:
解词的非常清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