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模具不耐用,怎么办?——请教

楼主(2010-01-17):
如题,经常是干十几件产品,阴模就会沾上铁屑,必须用砂布打磨掉才行,否则产品上就会有拉伤。我该怎么办呢?

楼主:

如题,经常是干十几件产品,阴模就会沾上铁屑,必须用砂布打磨掉才行,否则产品上就会有拉伤。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
如题,经常是干十几件产品,阴模就会沾上铁屑,必须用砂布打磨掉才行,否则产品上就会有拉伤。我该怎么办呢?
引用 网友A:

铁屑是怎么来的,是材料上掉的,还是凹模被拉毛产生的,估计应是拉毛产生,那就用耐磨性高的材料,表面再做一下涂层。作十几件就要修也太频繁了。

网友:
你那拉延模用什么材质的?

网友:
你使用的是什么拉伸油?

网友:
拉伸材料一般Cr12Mov,如果还是拉毛就做表面处理镀钛,还想好点就换硬质合金材料,合金较贵。
不是不锈钢材料一般Cr12MOV 就行了

楼主:
阴模使用的是Cr12。铁屑是材料上掉的,然后粘在阴模上的。拉伸油就用一般的二硫化钼。表面镀硬铬不知效果会怎样。硬质合金太贵了,我的产品外径80,硬质合金一问就要3500,还要半个月工期。现在用塑料袋垫着效果好一些(听别人说的方法),但还不能根本解决。各位大侠还有什么好办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
凹模硬度不够吧,换换凹模的材料,再加硬处理一下,还不行的话,就用一气管对着吹。

网友:
可以使用鎢鋼模,像你說的情況我們也遇見過,我們就採用鑲鎢鋼

网友:
我觉的与阴模的R角和拉伸油有关系。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就是通过修整阴模的R角和提高拉伸油的粘度来解决问题的。根据你所说的情况,与阴模的材料和硬度没关系。

楼主:
硬质合金阴模也用了,效果还是不理想。郁闷ing。。。

网友:
与R角,粗糙度以及拉深次数有关

网友(2010-03-20):
请问你工件拉多深 几次成型 第几次上出现拉痕

网友(2010-04-22):
加上石墨,机油混合物润滑一下,OK了

网友(2010-06-03):
我也认为不是阴模材质的问题

网友(2010-09-21):
同意楼上意见,好像是R角太小,把R角放大一些会好点。用点石蜡油可能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