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比较小的尼龙件的注塑模具用什么材质的模具钢?

楼主(2010-01-18):
请问做一个比较小的尼龙件的注塑模具用什么材质的模具钢比较好,十万模左右,价格便宜一点的?

网友:
一般就用CR12;  CR12MOV 之类

网友:
楼上所说的是冷冲压模具材料,而楼主是注塑一般718吧,很多选择的网上搜

网友:
1楼说的没错

网友:
3楼的说对了  Cr12 冷作钢来  一般用于五金冲压的
  楼主要的是普通的塑料模具钢  象比较普偏的718  或者P20等

网友:
40Cr+热处理就可以,稳妥点的话二楼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