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钢钻头做铝合金合适吗?

楼主(2010-01-18):
因为机床没有内冷,打算用高速钢钻头,选择的话,应注意什么?

网友:
注意切削液和切削速度,高速钢钻头比硬质合金价格便宜不少,但是相对寿命短点。

网友:
除了上面的还要注意钻头的刃磨角度。

网友:
在加工前最好先定心

网友:
最好还是用M42的,带涂层。不过M42的好贵咯,有些合金钻头比真M42的钻头还便宜,真是奇怪

网友:
高速钢钻头加工的孔的表面质量不如硬质合金的。7 e, T, d$ h( o. j/ {
我们公司在加工中心上钻非标孔都用高速钢;在立钻、台钻上手动钻孔用高速钢的。

网友:
高速钢钻头打铝合金是最常用的

网友:
铝合金不好钻

网友(2010-03-26):
没有内冷一样可以加工的。有外冷就可以

网友:
以上几位,意见很不一致呀。

网友:
一般的铝合金是可以做的

网友:
应该比较合适吧,看你要求的精度了!

网友(2010-11-13):
不是什么高科技,什么钻头都行,只要你会用。排屑是个问题呢,主要是排屑槽得会弄啊其他的去买就是了

网友:
简单的:高转速,大排屑槽,足够的切削液供给。高速钢钻头钻铝件还是最主要的,其他都很少啊?

网友:
铝是比较好加工的材料了,用一般工具钢也行,用比较好的高速钢也行,用硬质合金也行,区别在于效率和使用寿命。

网友:
如果是加工中心,看打多深的孔,深孔没有内冷会麻烦些,编程时多提几次刀。高速钢不易断,但加工的孔质量不是太好。如果你是一般的孔,建议用硬质合金的,比较耐用,速度也快,如果零件上没有预铸孔,研磨好钻头定心横刃,可以直接钻,不用打中心孔。做得好的辊光钻一刀下去可以达到H7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