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处理---请教

楼主(2010-01-18):
请问下师傅 钢材为什么要发黑处理,发黑处理就是除锈吗,这和酸洗,喷丸除锈,效果是否一样

网友:
发黑是使钢材表面生成致密的氧化膜保护层,从而防止其生锈
酸洗是除锈的一种,将锈蚀溶于酸剂中
喷丸是运用其强大的打击力来清理表面,不适用于薄板件,能生成表面强化层,提高钢材的机械强度

网友:
2楼的讲的好!!

网友:
2楼的正解,呵呵。

网友(2010-04-15):
传统的发黑方法是碱性氧化发黑。碱性氧化发黑通常是采用高温和亚硝酸盐作为氧化剂,使钢铁零部件在极浓的碱性氧化液中进行加热氧化,使零件表面形成一层蓝色至黑色的Fe3O4保护性氧化薄膜。这种高温氧化剂因工件在发黑时受热不均及温度过高,使溶液含量变化较快,经常造成发黑膜不均等现象。所以人们渴望寻求常温发黑工艺,达到节省能源、降低成本、操作简便、发黑膜均匀等目的。常温发黑剂剂调整剂有效的解决了上述问题,达到所要求的目的。

网友:
发黑和发蓝是不是一样哈

网友:
2楼的正解有道理,呵呵。

网友:
其实这些东东,很多书上都有,比如一些设计手册的,建议LZ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