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深孔的加工---请教

楼主(2010-01-18):
我最近要加工一个深30,直径3.8的小孔,粗糙度要求0.8.是阀体孔,材料是45钢,孔的圆度和圆柱度要求都是比较告,大概是直径0.025。零件是回转体,请问大虾,采用什么样的加工手段好

网友:
此工件孔的加工工艺应该是:钻直径3.5毫米钻头钻孔--粗精铰至直径3.75毫米--用合金冲头经过粗精两次冲光加工。王玉国。邮箱WANGYUGUO1978@163.COM。电话010-13522367279.

网友:
可采用枪钻进行加工。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精冲这种工艺还是第一次听说,可以说详细一点嘛?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钻、扩孔后,粗、精铰就足够了

网友:
用合金冲头经过粗精两次冲光加工----这种的确没有听说过,大侠能解释下么?

网友:
要求不是很高,应该直接钻可以

网友:
是啊,我也想知道怎么个冲法,请赐教

网友:
学习一下,能再说说吗???

网友:
挤压加工是小孔表面精整和强化的方法之一,它可以得到IT5~IT6的精度和Ra1.6~0.21μm的表面粗糙度,而且对于工具要求简单,对机床的精度要求也低。它适合于孔径Φ2~Φ50mm的孔,而且加工效率也很高。它的特点是精整尺寸、挤光表面、强化表层。孔的长度较短和孔径大时,采用推挤,反之采用拉挤。拉挤还可以在拉床上进行

网友:
挤压加工是小孔表面精整和强化的方法之一,它可以得到IT5~IT6的精度和Ra1.6~0.21μm的表面粗糙度,而且对于工具要求简单,对机床的精度要求也低。它适合于孔径Φ2~Φ50mm的孔,而且加工效率也很高。它的特点是精整 ...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是通孔吗?挤压要考虑通孔和盲孔的问题

网友:
枪钻应该能达到要求

网友:
那测量你怎么办啊 加工了主要要检测你的加工结果啊

网友:
这样岂不是成本很高

网友:
有几位说能钻到0.8的粗糙度,没听说过,更没见过。这里还有个问题钻、铰加工同轴度可能达不到要求,如果批量小的话建议钻、线切割(慢走丝),0.8的粗糙度线切割得走3次丝,可以一次走丝然后光整挤压,就别电火花加工了,模具费太贵,时间太长。

网友:
深孔钻达不到粗糙度要求,精铰或冲头拉光。

网友:
用深孔加工机枪钻绝对可以

网友(2012-04-21):
枪钻加工此类物件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