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孔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18):
单位里做产品,孔内为台阶孔,靠外面的这个孔工艺安排为铰削,但是厂家不能许台阶部位出现铰削后的残佘台痕,请问遇到这种情况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保证吗?(尝试改短铰刀的导向长度,但是定心不稳造成铰后孔径变大;后又改变切削部位的角度,也同样造成尺寸不稳定)

网友:
定做一支带定位圆柱面的铰刀。可以直接清根。

网友:
那就用阶梯铰刀呀,像楼上说的

网友:
请使用台阶铰刀8 T6 h  [8 R$ ~1 m
要求严的话要加多一两把!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先尝试一下.不过利用定位圆柱面比较担心在定位孔内产生摩擦后的痕迹,这样顾客也有可能不接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