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和接零到底有啥区别?

楼主(2010-01-18):
接地就是跟大地连在一起,接零就是和零线接在一起,如果零线和大地接在一起,这时接地就是接零。否则接地和接零不能等同,这种理解方法对吗?希望大家积极解答。谢谢!

网友:
不一样,当你把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后,最明显的表现是跳闸,不能混用的。

楼主:
为什么呢?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
明白一点,似是而非,关注

网友:
按理说地零都是电压为0的线路,零线是变压器的中性点并埋入大地,埋入处做了特殊处理,地线一般是我们自己接的,入地电阻比较大,两者不一样,试想,相线和零线相接会短路放炮,但相线和地线相接不会放炮,只是电流很大,相当于一个大的负载,所以不一样。事故现像我见的也不多,但有一次我接线的时候接错了,也不知道是接在地线上还是零线上了,结果,一合闸就跳。所以我想他们不能混接。但后来查了一下资料,零线和地线可以重复接地,但同一系统不能同时重复接地,否则有出现零线断线后,机床带110V电压的可能性。还望后面有高手能继续回答。

网友:
有点晕晕的感觉,不太明白

网友:
我始终不解,大家为什么不看看书呢,
这是不同的制式,设计的时候有严格的规范,不能乱用,

网友:
这个有标准,大家查下标准就可以了

网友A:
你说的是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的区别吧
分以下几方面来说明一下:
1、原理上不同
 A、保护接地是限制设备漏电后的对地电压,使之不超过安全范围。在高压系统中,保护接地除限制对地电压外,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促使电网保护装置动作的作用;
B、保护接零是借助接零线路使设备漏电形成单相短路,促使线路上的保护装置动作,以及切断故障设备的电源。此外,在保护接零电网中,保护零线和重复接地还可限制设备漏电时的对地电压。

2、使用范围区别
A、保护接地即适用于一般不接地的高低压电网,也适用于采取了其他安全措施(如装设漏电保护器)的低压电网;
 B、保护接零只适用于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电网。

3、线路结构上的区别
A、如果采取保护接地措施,电网中可以无工作零线,只设保护接地线;
 B、如果采取了保护接零措施,则必须设工作零线,利用工作零线作接零保护。保护接零线不应接开关、熔断器,当在工作零线上装设熔断器等开断电器时,还必须另装保护接地线或接零线。

总之:零线和地线的根本差别在于一个构成工作回路,一个起保护作用叫做保护接地,一个回电网,一个回大地,在电子电路中这两个概念是要区别开来的,在正规公司里,这两根线规定要分开接.

网友:
看家用插座的三线头就看得出 一火, 一零, 一地, 火跟零成回路,地作为保护。零线其实为供电系统的变压器的中心接地线。如空调等漏电外壳带电这个时候人碰了就会有保护接地了。
       如果接地线遭破坏,三相四线供电系统中由于单相电器的使用,三相负荷不平衡,中心线零电位会漂移,某相的电压很高,家用电器烧毁,某相电压地,家用电器无法工作。
      如果变压器零线断了而你接的是保护接零,这个时候零线对地会有电压的,人碰了还会触电。
      在电机接了三相不平衡断路保护开关的电路中,你如果保护电路其中一火线接灯泡,当你打开开关接亮灯泡的时候断路器会保护跳断,就是三相负荷不平衡,中心电位漂移的实际例子。

网友:
接地向来是工程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房建中,不同用途的建筑物接地要求是不一样的。按照国家出台的标准。接地一般分为五种。
 系统、 TN 系统、 IT 系统。其中 TN 系统又分为 TN-C 、 TN-S 、 TN-C-S
不同的系统中零线和N线的连接方法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连接方法适用于不同的场合。
你可以再网上找找这些系统的说明。和简单,很快就搞定啦!

网友:
虽然知道零线和地线不能接在一起,但是其他还不太明白,学习了,感谢分享。

楼主:
不错,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2015-02-15):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的区别吧
分以下几方面来说明一下:
1、原理上不同

正在学习中……明白一点了   多谢了

网友:
有标准的,要三相五线

网友:
通俗的讲零线是从变压器的中心点出来的,然后变压器的中心点是接地的。地线就是接地桩打在地下的。火线直接碰零线肯定会放炮,电流是和水一样的,总是流向阻力小的地方的。所以火线搭上零线后电流直接会流回中心点,造成短路。至于什么T-N、T-N-C系统什么的就系统设置问题了,主要是人、机器、电网安全等问题了!基本的东东想通了就没那么复杂了!

网友(2015-04-30):
那发动机上的接地线是接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2015-11-04):
从配电室的变压器出来的只有3跟线,叫做火线,然后再在大地埋一根线,叫做地线,把它们都引到配电室的开关柜上面后,是4跟线,如果地线也接到了开关柜里面开关的输入端,那么这根地线就叫做零线线,如果不经过开关,就叫做地线。
所以,所谓的零线,地线实质是同一根线,只是零线过开关,地线不过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