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接触器的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18):
在交流电路里面用了直接接触器,会有什么后果?为什么?
在直流回路里面用了交流接触器,会有什么后果?为什么?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哎呀

网友:
直流的接触器用交流的话会因铁心发热高而烧毁(涡流损耗高)。
而交流的接触器用直流的因线圈的电抗小,电流就大了,如果说接上直流电就会损坏线圈,且线圈结构不利于散热。
而交流与直流的灭弧装置也不一样,互换也会造成触点过快损坏。

楼主(2010-03-12):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
学习了,还真不知道一有这回事

网友:

直流的接触器用交流的话会因铁心发热高而烧毁(涡流损耗高)。
而交流的接触器用直流的因线圈的电抗小,电流就大了,如果说接上直流电就会损坏线圈,且线圈结构不利于散热。
而交流与直流的灭弧装置也不一样,互换 ...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不会烧的,当然是指等同电压。

网友(2010-04-21):
呀,高人真厉害,说的是哪么回事,以前没注意,佩服,佩服

网友:
1、不能混用。支持3楼。补充一点,直流接触器用在交流回路中除了电流变大,噪音也会大。
2、至于灭弧 装置,没比较过,还真不好说。觉得交流和直流在灭弧方面没区别啊。但是触点方面因为面临的情况不同,可能也有区别,这点是推测。

网友:
关键是直流线圈和交流线圈有什么区别,至于主触点过交流还是直流应该是没关系的吧。。。
还有就是见过接触器 ,忘记是交流还是直流。。。接电之后一直跳个不停,后来不知怎么的又好了。。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学习了,还真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网友: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交流或直流接触器其控制电源可以是直流也可以是交流,而其接通电流才分交直流,如果把直流接触器用在交流电路里那么接触器的寿命会增加,同时把交流接触器用在直流电路里其寿命要明显减短。原因是交直流的灭弧装置不同,直流的灭弧装置要比交流的灭弧装置灭弧效果更好,因为在同样的额定电流下,直流没有过零,导致电弧很难灭掉。所以对同一个接触器而言直流接通能力可能只有交流接通能力的四分之一。所以在同样的就通能力下直流接触器要比交流接触器要贵很多。所以说只要控制电流一致的情况下同等接通能力的直流接触器是可以用在交流电路里的,但控制电路的成本要增加很多,但交流接触器一般是不能用在直流电路里的,但可以代用,只是寿命剧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