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炭保护焊产生气孔---请教

楼主(2010-01-18):
如图所示,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接16.5mm厚度的A32钢板时,产生如图示的气孔。工艺为陶质衬垫的单面焊。打底焊缝两面表面都未发现气孔,然而打磨后可以发现里面有气孔。产生这种现象相当奇怪。希望高手能够给予解答!不尽感激!

网友(2010-02-28):
不要用二氧化碳气体,用混合气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在焊接手册中有焊接工艺,焊接气体是个问题,还有就是焊接工件清理不干净!

网友:
气体不纯或是没有保护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