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d字体问题?

楼主(2010-01-18):
请教各位高手:我在用autocad作图后又拷入了“宋体”字体的标题栏,然后再输入就都变成“宋体”字了,想改也改不过来,在标公差的上下限(f符号a/b为灰色)也不行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0-03-25):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你插入标题栏这个块的时候,标题栏文字是属性定义过,文字样式用的是宋体,所以每次插入的时候,你输入标题栏文字都是宋体,只要你把这个标题栏重新定义一次,选择好字体就好了。* r. M4 F7 W6 ]+ X1 ^
第二个问题,多行文字的时候,选定“上标^下标”,用阴影覆盖,a/b就会变成深色,再按一下这按钮,就可以完成上下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