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吨转炉吊挂螺栓断,请高手帮忙分析造成的原因。

楼主(2010-01-18):
100吨转炉吊挂螺栓断,请高手帮忙分析造成的原因。吊挂螺栓材质42CrMo,有350的直径,1100长。一个转炉有三个吊挂螺栓,断了一根。已经运行了差不多三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希望高手帮忙从生产和设备维护方面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原因很多,你得先看你的结构形式,100吨转炉的悬挂有好几种,你不说结构,别人怎么办?

把你结构图发上来,特别是托圈的焊接结构图,有详细的小,才能有人给你分析,这是简单问题,没多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