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主轴高速轴承如何安装?

楼主(2010-01-18):
如题最近公司CNC主轴故障近检查为主轴轴承坏了。买回轴承安装好后,转速仅能上到6000转就声音异常轴承发热大。不知有没高手装过CNC高速轴承的经验,如何保证安装精度的。

网友:
检查润滑脂的填充量和预紧力是否合适,另外轴活轴承座孔是否损坏。

网友:
1,润滑脂加多了
2,轴承精度不够
3,润滑脂牌号不对
4,预紧力大了
5,不够洁净

网友(2010-05-06):
三楼说的很有道理,根据厂家要求,一般润滑脂要加注主轴厂家指定的牌号,加注的量一般为轴承内外圈容积的三分之一左右,有严格的要求,社区内FAG高精密轴承手册内有详细的介绍。预紧力的学问我一直在研究,根据主轴轴承不同的结构,有相关的计算公式,既然是高精度主轴,在装配的环境内最好是无尘间,恒温进行装配。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和几家专修电主轴的厂家联系过,都很保密关键的技术,慢慢找资源,慢慢研究吧!呵呵

网友(2012-04-28):
一般润滑脂加注的量一般为轴承内外圈容积的三分之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