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环槽怎么加工出来?

楼主(2010-01-18):
请问图中的环槽怎么加工出来?

网友:
除了铣,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电火花,加工精度很高

楼主:
初看是铣,但看了精度与光洁度就不知道啥办了

网友:
粗加工用四轴联动的加工中心.
精加工用带上第四轴的磨削中心.

网友:
请问你这是啥材质的?
可用铣
可用磨
还可用楼上的说的另几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