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型丝杠选型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18):
各位大侠
      先要做一个提升机用T型丝杠作为驱动装置,提升的重物的重量大概125KG(包括托架),提升高度1800MM请问丝杠的大小怎么选择,速度没有太大要求,只要能把产品提高就可了,电机打算用涡轮蜗杆的减速机,可以自锁。

网友:
125公斤的东西用丝杆提升,外径10毫米就已经够,但要提升1.8米的高度,合适的丝杆直径就太细了。
这种重量和提升高度的配合,似乎用卷扬方法较方便。

网友:
高见,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精度要求,楼上的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外径选35-45梯型丝杆的比较适宜。

网友:
涡轮蜗杆的减速机,可以自锁,呵呵,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按机械设计手册上的丝杠计算一下吧

楼主:
125公斤的东西用丝杆提升,外径10毫米就已经够,但要提升1.8米的高度,合适的丝杆直径就太细了。
这种重量和提升高度的配合,似乎用卷扬方法较方便。
引用 网友A:
[/quote
请问大侠,这个选型有没有什么公式或者经验法?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提升高度的话是客户指定的,原来想用链条的(类似卷扬机)可是客户为了抓面子说T型丝杠有面子没办法。

网友(点评):
链条很好用啊,我当年做过好多台这样的提升,制动电机带链条,用无线信号控制上下,做得看起来很高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有T行丝杠的介绍,只有T形螺纹的,而且只介绍螺纹的规格,根本就没有传动这一块的例子和介绍,请问大侠你在哪个版本的手册上看到的?不知有否电子版的呵呵?

网友:
梯型丝杆又能有什么面子?
小型卷扬机挺好的呀

楼主:
客户要求有什么办法,客户是上帝,除非你不做。老板接单子没得办法

楼主:
网上搜了搜只有滚珠丝杠的没有单纯T形丝杠的,滚珠丝杠客户闲价格太高,不好办呀呵呵

网友:
如果就是为了提升重物,我觉得还是不用丝杠为好,建议采用液压缸作为提升之用。简单、速度可调、价格不高。

楼主:
有没有哪位前辈有选型公式呀

网友:
机械结构很多,选哪一样没有一定的规矩,所谓原则不过就是方便和适合而已。
重物的提升,丝杆、气缸、油缸之类,由于制造时长径比有限,提升高度有限。齿轮齿条好像可以高度大一些,但受结构安装精度和代价限制,高度也不可能很大。较高高度的重物提升,似乎都只能采用卷扬方式。
楼主提到用丝杆。我建议不选用,其实理由很简单,需提升重物重量不大,若丝杆直径合适,则长径比过大,制作困难,运转时刚性不够;长径比合适,丝杆的直径对于重物重量需要的结构尺寸就显得突愕,制作成本也需要考虑了。

网友:
仔细又看了楼主的首贴,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
1)整个机架的结构方式不知怎样。
2)重物提升运行有否轨道,轨道类型。
3)重物运行速度,有否配重。

楼主:
bead blast tote guides (Large).jpg 仔细又看了楼主的首贴,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
1)整个机架的结构方式不知怎样。
2)重物提升运行有否轨道,轨道类型。
3)重物运行速度,有否配重。
引用 网友A:

提升机和图中差不多,速度不是很快,1s钟10mm

楼主:
bead blast backside of tote view, cam pin (Large).jpg

网友:
1、给的图片应该有配重。
2、提升速度确实不高。
3、因上面两点理由,丝杆的精度要求可以大大降低。
楼主可以在网上找找电动推杆的生产厂家,选一种小规格,螺杆外径16毫米左右的,请他们配一根长螺杆。

网友:
给的图片上面机器的外观不漂亮。可以把框架做美观些,并且把电线穿在钢管里面去。
前几年做过类似东西,找出一张总装图贴出。
这个装置上活动部件的升降距离只有700毫米,用的是市场上买的M16螺杆。但用联轴节直接由4极电机传动。
如需要,可以把图纸传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这种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有T行丝杠的介绍,只有T形螺纹的,而且只介绍螺纹的规格,根本就没有传动这一块的例子和介绍,请问大侠你在哪个版本的手册上看到的?不知有否电子版的呵呵?
引用 网友C:

T行丝杠就是T形螺纹的丝杠。

楼主(2010-04-27):
给的图片上面机器的外观不漂亮。可以把框架做美观些,并且把电线穿在钢管里面去。
前几年做过类似东西,找 ...
引用 网友A:

前辈你好:希望前辈传一份图纸上来我可以学习借鉴。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忙别的项目,现在这个项目又要开始了,有几个问题不是特别确定,一是机架的组成我的机架估计要2600高,现打算采用120x120x5.0的方管做机架,上面再装导轨(直线轴承加导杆有效长度大概1800MM),但是现在比较担心,长度方向上的精度问题,焊接的的很难保证两面导轨的平行度,还有上下梯形丝杠安装座同心的问题。这样是最简单。还有一种方案是用8080工业用铝型材座机架(拼装而成)底面加一块底座(Q235)。前辈还有什么高招希望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受力不平衡咋办?就是说125KG的质心与丝杆的轴线不同线时,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把图纸打包压缩,发到新开帖“机械设计实例--搅拌机”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mp;extra=#pid927383里了。
你的设计,丝杆可以到机电市场看一看,应该有专业厂制作的轧制丝杆,选一根就是了。
丝杆两端的支承很重要,由于工作台行程长,建议将丝杆悬挂使用。传动部分可以放在设备下部,但只传递扭矩而不承受重力负荷。

网友(点评):
一定要学习学习如何画图,毕业设计图纸被人从头挑到脚!18处错误。

网友:
提升机,油缸推动动滑轮(链轮),用链条提升比较常用,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前辈,你的10mm的直径是根据经验估算出来的还是经过计算,若是计算结果,能否告知如何计算,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帖子中所说没有经过计算,只不过是极言其负荷之小,用丝杆提升不必考虑计算而已。
真要计算,有公式如下:

网友(点评):
按这个公式来计算,许用应力按160MPa来取的,计算出来,d只需要大于3.5毫米就够了,这这这,是我哪里没有理解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多谢指教!

网友:
可以在背面加个配重块嘛!就根本要不了多少力了!

网友(2011-03-17):
恩,受教了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1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高手。

网友:
可以用滚珠丝杠啊,先校和下,看能不能承载,然后再选择电机,就这么简单

网友:
丝杠长径比不要超过60,32的丝杠够了

网友:
       今天又可以学到丝杆的知识,不错    谢谢    个位大侠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2011-05-31):
正在用丝杠,学习了!。。。。。。。。。。

网友:
抓面子就用滚珠丝杠算了,保证特有面子。

网友:
关于梯形螺纹与机床梯形螺纹丝杠
梯形螺纹是一种传动螺纹,可将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GB/T5796.1~4-1986规定的牙形、尺寸、和公差适用于一般对传动精度没有特殊要求的梯形螺纹。而对传动精度要求较高的梯形螺纹,如机床用的精密丝杠,机床行业有专门的丝杆、丝母标准:JB/T2886-1992。楼主可选用一般梯形螺纹就可以了,设计计算可参见《机床设计手册》2零件设计部分。

网友:
不知楼主在那?如果方便就去找一套SHK的选型手册,里面什么都有了,可惜这会手头没有电子版,要不让传上来一份。

网友:
学习了,好久没来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又有讨论,路过学习了

网友(2011-07-25):
图文并茂,理解也方便。再问一句,这个装置如果用T型丝杠的话,还需要另外的安全装置吗?

网友:
老前辈的图纸,我要好好学习!谢谢伏枥 前辈

网友(2011-09-05):
学习当中,这个问题正困扰我呢

网友:
帖子看完了。有一点收获,看看前辈的大作。

网友:
传动比综合考虑!!!!!!!!!!!!!!

网友(2012-05-05):
看过一台升降机用丝杆传动,声音大,有些场合不适用

网友:
直径32,长度1500,长径比好像超150

网友:
学习了。最近也忙着做一个提升机的方案。。。

网友E(2014-07-15):
学习了啊,只是不明白,楼主用了涡轮蜗杆减速机,如果减速比较大的话就可以自锁。T型丝杆一般也是自锁的。选两者配用是从安全的角度触发吗?

网友(2019-08-09):
好想跟着伏枥前辈学习一下啊   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啊,只是不明白,楼主用了涡轮蜗杆减速机,如果减速比较大的话就可以自锁。T型丝杆一般也是自锁的。 .

网友(2022-03-21):
这个1.8不算太高,用丝杠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