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的工件 在筋的部位攻M3的螺纹孔, 可以吗?

楼主(2010-01-18):
请问铸铝的工件 在筋的部位攻M3的螺纹孔 可以吗? 筋厚3mm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听说工件容易碎掉,没有经验,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0-11-11):
难道没有技术工艺图纸吗?这样一般是不行的,因为之所以在那个位置设置铸筋就是因为根据受力分析,需要在那个位置采用增强设计,所以你在那个位置钻孔不就破坏了它的机械构造了,倒是不至于自然碎掉的,但很容易受力断裂...

网友:
赞同3楼的,筋的作用本来就是用来起加强作用的啊

网友(2010-12-26):
如果强度没问题,可以的,但是建议用钢丝螺套,螺纹强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