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位错程度的增加,金属的强度如何变化?

楼主(2010-01-18):
各位前辈,我是新人,最近在书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说随着位错程度的增加,金属的强度会逐步提高,后面又 有一句话让我很不明白:金属位错的存在,使金属的强度值降低2-3个数量级,我觉着有点矛盾,各位前辈能帮小弟指点指点么,谢谢了~~~~~~~~~

网友:
第一句说的是趋势
第二句说的是程度,即到达某程度
不矛盾

网友:
单相的金属存在位错强度当然降低了,多相就不一定了

网友:
两句话各自的参照对象不一样。后一句话是相对于没有缺陷的金属来说的,在不考虑位错时,金属的理论强度很高,是在弹性模量的量级,比如钢弹性模量200GPa,这是一个很高的值。而前一句话是相对于金属内部位错浓度不高的状态而言的,比如奥氏体钢的加工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