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是怎么检测的?

楼主(2010-01-18):
你好!第一次接触到凸轮生产,不太清楚凸轮是怎么检测的,有哪位大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的,小妹不胜感激!

网友:
发个图纸啊,这样大家才好帮你想办法。

楼主:
就是一般的凸轮槽

网友:
要测量什么参数?你有什么测量设备或者工具?然后才说的上怎么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测量凸轮的精度啊,看凸轮曲线是否与图纸上的吻合,他们说CMM是可以测的,但是具体怎么测?

网友:
晕,你在洛阳,去相关厂家参观一下吧,包括工艺,我见你发的还有关于产品本身精度问题的帖子。实地参观比在这里问强多了。

网友:
早年,我们的凸轮轴轮廓测量都是采用普通分度头改装,加数字千分表,记录生成图形轮廓,测量凸轮,
后来有了专用的凸轮轮廓测量仪,原理也是相同的。测量机测量凸轮是很成熟的技术,需要高档测量机器,如果是已经预装了凸轮扫描程序的PMM机器,可直接输入凸轮方程和公差,二维扫描后,生成轮廓图,方便和、一目了然。目前涡旋压缩机行业的厂家,动、静涡盘的螺旋线轮廓测量多是采用这样的方法!

楼主:
我们附件没有专门做凸轮的,都是在加工中心或数控铣上加工,我以前从来没接触过凸轮,只听检验师傅说是在三坐标上检,没见过具体操作,是该学习一下了,呵呵,版主说的对。

网友:
有三坐标,那就完全没问题了。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的 我能帮你 15810845104

网友:
CMM可以测量,不知道你们的CNC在做凸轮时怎样编程的,方法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们的图纸是按5度一个点来取点的,不过加工的话可能会通过导入三维图加工,手动编程。

网友:
早年,我们的凸轮轴轮廓测量都是采用普通分度头改装,加数字千分表,记录生成图形轮廓,测量凸轮,
后来有了专用的凸轮轮廓测量仪,原理也是相同的。测量机测量凸轮是很成熟的技术,需要高档测量机器,如果是已经预 ...
引用 网友C:
这位老兄的正解

网友(2010-02-22):
凸轮?什么样的?平面的?圆柱的?测法完全不同

平面的好办,扫描就行,关键是坐标系,不然就得采用BESTFIT

如果是空间的,很负责地告诉你,三坐标基本没法测,用专用测量设备是正道

网友:
我们以前都是用三坐标测量的

网友:
为了分分分努力中

网友:
就是,有三坐标就好办

网友:
如果需要批量快速全检的话可以推荐轴类测量仪,如果您需要了解请与我联系:alan_yu@zct-instrument.com

网友(2010-03-30):
你们的凸轮是平面的?测量机可以测量,5度一个点这样的凸轮要求不是很高,测量机的扫描功能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