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化处理一般用在哪些零件上?

楼主(2010-01-18):
我看到很多工件都要求用磷化处理,那么磷化处理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它本身有什么特点呢??

网友:
防腐,
矿用设备,油箱等,都用

网友:
俺接触过的不是为了防腐,于是GOOGLE了一下,结果百度问答到挺详细,怪不得GOOGLE要撤退了。
钢铁磷化主要用于耐蚀防护和油漆用底膜。
(1)耐蚀防护用磷化膜
①防护用磷化膜 用于钢铁件耐蚀防护处理。磷化膜类型可用锌系、锰系。膜单位面积质量为10-40 g/m2。磷化后涂防锈油、防锈脂、防锈蜡等。
②油漆底层用磷化膜
增加漆膜与钢铁工件附着力及防护性。磷化膜类型可用锌系或锌钙系。磷化膜单位面积质量为0.2-1.0 g/m2(用于较大形变钢铁件油漆底层);1-5 g/m2(用于一般钢铁件油漆底层);5-10 g/m2(用于不发生形变钢铁件油漆底层)。
(2)冷加工润滑用磷化膜
钢丝、焊接钢管拉拔 单位面积上膜重1-10 g/m2;精密钢管拉拔 单位面积上膜重4-10 g/m2;钢铁件冷挤压成型 单位面积上膜重大于10 g/m2。
(3)减摩用磷化膜
磷化膜可起减摩作用。一般用锰系磷化,也可用锌系磷化。对于有较小动配合间隙工件,磷化膜质量为1-3 g/m2;对有较大动配合间隙工件(减速箱齿轮),磷化膜质量为5-20 g/m2。
(4)电绝缘用磷化膜
一般用锌系磷化。用于电机及变电器中的硅片磷化处理。

楼主:
与镀锌,镀铬相比,磷化有什么特点吗?

网友:
工件(钢铁或铝、锌件)浸入磷化液(某些酸式磷酸盐为主的溶液),在表面沉积形成一层不溶于水的结晶型磷酸盐转换膜的过程,称之为磷化。
磷化与镀锌,镀铬相比,虽然同是金属表面处理,但磷化是属于一种化学转换膜处理。后者则为电镀处理。
磷化的目的主要是:给基体金属提供保护,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金属被腐蚀;用于涂漆前打底,提高漆膜层的附着力与防腐蚀能力;在金属冷加工工艺中起减摩润滑使用。磷化膜的后二个目的,也是镀锌,镀铬所不具备的。
在镀锌板表面上进行磷化处理,再喷漆,更可以大大增强其抗腐蚀能力。在汽车、家电等行业中有广泛的应用。

网友:
防腐!去锈作用  一般表面处理都用的上

楼主:
见习生小王 说的好,但我还是不明白,何谓“在金属冷加工工艺中起减摩润滑使用”,难道钢丝、焊接钢管拉拔还要减摩润滑??

网友:
3楼说的比较全,其实磷化最常用的只有两种情况:
1 预处理,为后面工序作准备,比如涂漆,磷化后油漆附着效果好,防腐的第二防线。
2 工序之间的防锈措施,很多情况下,零件流转周期较长,以防加工期间生锈,并且很多零件需整套设备一起装配后才进行一起防腐,这之前磷化就起到防腐作用。

网友:
见习生小王 说的好,但我还是不明白,何谓“在金属冷加工工艺中起减摩润滑使用”,难道钢丝、焊接钢管拉拔还要减摩润滑??
引用 网友A:

是的,例如在钢丝的拉拔过程中,为了减少与拉丝模的摩擦,增大工序减面率,提高拉拔线速度,就需要对钢丝表面进行磷化处理。

楼主(2010-02-28):
防腐!去锈作用  一般表面处理都用的上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防锈吧

网友(2010-09-26):
没办法,系统居然怀疑我灌水!有什么限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