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数控车床加工梯形多头螺纹?

楼主(2010-01-18):
现在在数控车床加工梯形多头螺纹,(左螺纹),螺距Tr24,分12头,我用的是广数980TD系统,请问编程用哪个指令?切削背吃刀量每刀进给是多少?用什么规格的刀具?

网友:
广数没用过,有的系统可以直接指定偏移角度,每次偏移360/12=30 度就可以了
要是没有,可以每次起刀位置偏移 一个螺距(导程/12)

楼主:
广数没用过,有的系统可以直接指定偏移角度,每次偏移360/12=30 度就可以了
要是没有,可以每次起刀位置偏移 一个螺距(导程/12)
引用 网友A:
能清楚的描述吗?我还是不明白

楼主:
比如第一头,在z0起刀,第二头就编z4,z8……
只是比如,不要像有人问 0,2,4?数对吗
引用 网友A:
这是左右借刀吗?

网友:
现在在数控车床加工梯形多头螺纹,(左螺纹),螺距Tr24,分12头,我用的是广数980TD系统,请问编程用哪个指令?切削背吃刀量每刀进给是多少?用什么规格的刀具?
24是螺距?还是导程?如果24的螺距根本就没办法车(24X12=288,转速最多7转。)
指令G92 的话用2把刀车,G76一把刀。都有专门的参数表示头数。

网友:
没见个12头螺纹,楼上说左右借刀意思没法用成型刀

网友:
那个说明书上有啊,,好象是F后面加头数,我也记的不清楚了好久没有用过了!

网友:
我一般用G92后面加L12。我用个广数的 不好加工,吃刀很少,转数很慢,怕刀受不了!

楼主:
我一般用G92后面加L12。我用个广数的 不好加工,吃刀很少,转数很慢,怕刀受不了!
引用 网友B:
螺距太大了,转速是要很慢的,我开25转,每刀10个丝,其它的系统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