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片式摆动汽缸行程终端处的弹跳如何解决?

楼主(2010-01-18):
各位大侠有礼了:
      工作中遇到一台设备由摆动汽缸驱动,摆动一百八十度。
可能很多朋友见过这种结构,尤其是做非标的。

       我们发现有个状况很难解决:(为了说明方便,我分布写出机构特征)
1.摆动气缸驱动一圆形转盘
2.转盘绕中心对称装有四个夹具。这种夹具在转动过程中不动作,可以理解为四个铁块.
3.转盘在一个终点位置可以很平缓停止(终点处装有定位和缓冲),而在另一个终点却要反弹一下,再停止。
4.由于原来定位和缓冲距转轴太近,造成这两种零件损坏。我们把定位缓冲移到远离转轴的地方,但反弹现象没有消除。

为了找出根本原因,我们曾经更换了调速阀,检查了气缸并没有漏气,叶片也没有损坏。
所以现在迷茫了,特来求教!

网友:
油压缓冲器,或许可以

网友(2011-06-12):
叶片式摆动汽缸通常选型的时候,最大摆动角度要比所需要的角度大10度,比如你要180,你要选择190的才行

反弹非常费解,建议你再进气侧和排气侧都装上压力表,看看是不是有压力波动

建议检查一下节流阀,通常要使用排气节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