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离心泵,用60A的接触器,热继电器选多大的?

楼主(2010-01-18):
2.2kw离心泵,用60A的接触器,热继电器选多大的??要求用按钮启动....电路图怎么画?

网友:
2.2KW的要用60A的接触器吗?太大才小用了吧,有一个10A的就够用了,用一个整定6.8的过热就没问题了,有直接卖现成的电路的,买回去直接接进出线就可以了,这么简单的电路相信只要是工厂电工都可以做的出来。图如下

网友:
上面那图是从网上下载的,没仔细看,有错的地方,不好意思啊!下方保险的接线位置错了,要接到接触器的上面,像上图是启动不了的。当时下载时没注意。还有上图没有停止,也是画错了的,停止要接到接触器常开点的前面。错的地方太多了,真是不好意思。用下面这个图就行了,也是从网上下载的,没问题的。

网友:
对,电流很小的,不需要这么大的接触器。

网友:
会不会是22KW的?

网友:
有可能是22KW哦

网友:
第二个电路俺觉得也有点问题,理论上来讲。那照明电路和控制电路电源错开更好。也就是说一个用AB相,另一个用AC或BC相更好

网友:
7#楼的朋友,你这样考虑是为了相平衡吗?还是为了确定三相都有电?我想控制线路的电流是很小的,可以不用考虑相平衡。

网友:
60A继电器选大了。

网友:
选择电机额定电流2.5倍的热继就可以了,另外60A的接触器确实有点浪费的离谱了。

网友:
呵呵,三相电机按1KW约2A电流算就可以了,当然也要考虑电机启动电流,稍大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