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梯形螺纹车刀刀粒竟然到处都没有买,真是奇怪!

楼主(2010-01-19):
现在有个样板要赶制,需要车梯形螺纹,找了很多地方都没货,如果要订货的话需要订一盒,一盒刀粒可能用几辈子都用不完。

实在苦闷

谁有多这样的刀粒能不能分一片给我呀?

具体参数:30度梯形螺纹,螺距2mm,刀粒边长14.5mm(好像刀杆是叫做16mm的吧)。

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主要的刀片也不算常用,所以一般的经销商也不会备,备了也不好拆开卖,否则他还不知道卖到什么时候才能卖完!楼主要是再找不到就找我,我帮你找找看,但价格可能会贵些

楼主:
楼主要的刀片也不算常用,所以一般的经销商也不会备,备了也不好拆开卖,否则他还不知道卖到什么时候才能卖完!楼主要是再找不到就找我,我帮你找找看,但价格可能会贵些
引用 网友A:

好的,先谢谢了!

今天去大德路转了一圈,所有卖刀具的地方都没有买。

“拖拉机”看看你那边什么价格,最好刀粒规格能装的上我现有的刀杆。如果你那边的不适合我的话就只能找东莞的朋友帮忙买了。

感觉还是长安那边多刀具卖,单纯买刀具的都有专门的集散市场。

楼主:
楼主要的刀片也不算常用,所以一般的经销商也不会备,备了也不好拆开卖,否则他还不知道卖到什么时候才能卖完!楼主要是再找不到就找我,我帮你找找看,但价格可能会贵些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帮我弄一片,不知多少钱呢?

网友:
上淘宝网买啊

网友:
哈雷,你要的是外螺纹还是内螺纹刀片?

楼主(2010-03-28):
哈雷,你要的是外螺纹还是内螺纹刀片?
引用 网友A:

非常抱歉,这段时间都比较少上论坛,没能来得及回复各位。

内外螺纹我都需要。

楼主:
上淘宝网买啊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面找过,没有散卖的,一买就要买一盒。我用不了那么多。

如果买一盒的话,到处都能买的到。

网友:
两个月也没见动静,哈哈。
你自己磨 一把不就能用了?还这么 麻烦买一片,呵呵!

网友:
两个月也没见动静,哈哈。
你自己磨 一把不就能用了?还这么 麻烦买一片,呵呵!
引用 网友C:
楼主加工的螺纹是非常精密的,要的是数控刀粒,手工磨的刀粒误差比较大,精度达不到要求,又或者有谁能提供高精密的磨刀方法,我想学学,比如磨一把螺距一样的梯形内螺纹刀粒和外螺纹刀粒,怎样才能保证内外螺纹刀粒的宽度和形状一致,希望坛友慷慨伸出援助之手,不胜感激

网友(2010-05-02):
螺纹的精度、尺寸可以测量吧!刀具刃磨可以控制几何角度、加工螺纹精度机床可以控制的吗?????

网友:
自己线切割 便宜实在 切割好了之后 油石研一研 即可!!!

网友(2010-07-21):
磨一把就可以了吗,用的找这样费劲吗?用角度样板。

网友:
在下感觉 手摸刀 精度完全可以达到精度   换种思维考虑若是你的刀装偏了  或者加工时让刀了  你的螺纹精度会怎样   若是批量小的  你可以用弹簧光刀加工   刀磨得比正常的窄点   两侧分别加工 然后测量中经